关于Arduino 蓝牙串口

楼主:
各位大侠
有谁用过Arduino 蓝牙串口? 本人想用 STM32F4 接蓝牙串口CP2012来传送数据。
原本已经可以用USART进行传送, 请问串口程序是否需要更改?

网友:
没弄过蓝牙啊。 找找有没有做过的。

网友:
CP2012是新型号么?
我知道的是CP2102的USB到串口的桥接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打错了  是Arduino 蓝牙串口

网友:
理论上只需要设置好蓝牙模块的串口波特率和arduino一致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