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编译ZStack-CC2530为可下载运行的HEX文件的正确配置

楼主:
最近几个月一直在研究zigbee技术,发现有用的资料特少而且好多还有错误。就比如如何生成hex这步相当重要可以说为制作bootloader做铺垫的。先来一个网上比较流行的资料吧,其实这位作者说的基本没错,但是可能表述不清,导致让人误解生成hex有两种方法,浪费时间,太扯淡。

IAR编译ZStack-CC2530为可下载运行的HEX文件的正确配置

对一个技术人员来说,最痛苦的事莫过于按照手册和教程的说明把工作都做好以后却怎么也呈现不出想要的结果。

这两天来一直在做Zstack-CC2530的实验,读了手册也看了教程,却怎么也做不出应该有的结果,一度陷入绝望中~~今天偶然看到一篇说IAR配置的文章,才恍然大悟~TI啊!!你发布Zstack的时候为什么不把IAR该有的配置都配置好呢!!白白浪费时间啊,你还我时间!!

       网上看了无数的教程,什么从零开始学Zstack啊,Zigbee入门啊,奥特曼读书日记啊等等等等,无一例外都从程序的流程框架上给出了较为详细的解说,可是没有一篇文章提到要将Zstack-CC2530正确编译为可下载运行的hex文件还有哪些工作要做。可能只要用过IAR的人都会说编译为可下载的hex文件只要把linker——output——format的选项选为other就行了,这是最基础的知识,根本不用说。可是对于Zstack-CC2530来说,还有一个重要步骤需要设置,正是因为这个重要步骤没有正确设置,让我在过去的两天里做实验怎么做怎么不对,几乎陷入抓狂的境地~

----------------------------------------------
      IAR编译ZStack-CC2530为可下载运行的HEX文件的正确配置:

       1.
正确配置输出文件格式:菜单选择Project-Options-Linker-Output-Format,选择Other。右边的Output下拉框选intel-extended,Format variant下拉框选None,Module-local下拉框选Include all

       2.还是在菜单Project-Options-Linker-Output标签中,勾上Override default选项,把编辑框中的文件名的后缀改为
hex

       3.以上两步都是大多数人熟知的,这一步是针对大型程序编译下载所必须的,也是大部分写zstack教程的人所没有提到的。找到f8w2530.xcl文件,并打开。(这个文件在“Projects\zstack\Tools\CC2530DB\”目录下,也可以通过IAR编译环境的左侧Workspace窗口点开Tools文件夹看到)在f8w2530.xcl文件中找到两行被注释掉的语句:

        //-M(CODE)[(_CODEBANK_START+_FIRST_BANK_ADDR)-(_CODEBANK_END+_FIRST_BANK_ADDR)]*\
         //_NR_OF_BANKS+_FIRST_BANK_ADDR=0x8000

把这两行前面的“//”去掉,保存,重新编译,OK!

(注:去掉这两行的“//”后在编译输出成hex格式时没有问题,但在debug模式下编译会提示警告:Warning[w69]: Address translation (-M, -b# or -b@) has no effect onthe output format 'debug'. The  output file will be generated butnoaddress translation will be performed. 不过并不会影响debug调试的使用。也许正是为了屏蔽掉此条警告,所以TI在发布Zstack时选择了默认为debug模式才注释掉了这两行指令,但在编译hex时却又不提示任何警告和错误,真是害人不浅~~)
其实就是两个地方要配置,生成hex文件的方法也就是一种,我用红色字体标出,红色部分说的是没问题,问题在于第一步说的不明白,其实就是在菜单Project-Options-Linker-Output标签中,勾上Override default选项,把编辑框中的文件名的后缀改为hex,菜单选择Project-Options-Linker-Output-Format,选择Other。右边的Output下拉框选intel-extended,Format variant下拉框选None,Module-local下拉框选Include all。这个是一块的,不是分开的两种配置方法,让人产生误解,浪费时间。我看好多论坛都疯狂传上面的方法,导致好多初学者失败,于心不忍。特在EEWORLD上独自分享自己的工程心得,这个板块太冷了,希望论坛有志于zigbee的在这个论坛交流。最后来张图片来一目了然,这个文件图片只需要改下文件名就OK了。

网友:
必须要感谢

必须要感谢,很有帮助的信息整理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能否告知一下Zstack的Project-Options-General Options的正确配置?我现在出一个error,Error[e117]: Incompatible runtime models. Module APS specifies that '__code_model' must be 'banked', but module AF has the value 'near'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我把Project-Options-General Options-Target-Code model 设成banked 就没这个错误,能具体讲讲吗,banked和Near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告知一下Zstack的Project-Options-General Options的正确配置?我现在出一个error,Error[e117]: Incompatible runtime models. Module APS specifies that '__code_model' must be 'banked', but module AF h ...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否告知一下Zstack的Project-Options-General Options的正确配置?我现在出一个error,Error[e117]: Inc ...

near只能使用64K一下的flash,而BANK可以使用更大的flash(>64k)

网友:
谢楼主    楼主真是用心良苦啊

网友:
很好,受益匪浅。

网友:
太感谢了,终于生成了可执行的hex文件啊

网友:
确实,这条不去掉有时候编译HEX的就很大,下不下去。
//-M(CODE)[(_CODEBANK_START+_FIRST_BANK_ADDR)-(_CODEBANK_END+_FIRST_BANK_ADDR)]*\
         //_NR_OF_BANKS+_FIRST_BANK_ADDR=0x8000

网友B:
大神问一下 Fatal error: Unknown exception in driver (#E1)   Session aborted! 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神问一下 Fatal error: Unknown exception in driver (#E1)   Session aborted! 这是什么问题啊

你看下调试器是否接好了,多插拔几次,实在不行就重启电脑,这种问题遇多了,还有看下你的IAR配置是否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