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S9B96 CAN通讯 求助

楼主:
在driverlib文件夹的can.c中定义了void CANInit(unsigned long ulBase)函数,在can.h的声明是extern void CANInit(unsigned long ulBase);
can.c中定义的一些函数在can.h中并没有声明,比如:static long CANIntNumberGet(unsigned long ulBase),
在主程序中调用该函数时会报错说:CANIntNumberGet函数没有定义,请问如何解决?
我在can.h中添加声明extern static long CANIntNumberGet(unsigned long ulBase)后还是报错:说Error[Pe081]: more than one storage class may not be specified
估计是因为extern和long是两种不同的类型。将声明改成extern long CANIntNumberGet(unsigned long ulBase),还是报错说CANIntNumberGet未定义。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函数名称有问题?
这个应该很好解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an.c中static long CANIntNumberGet(unsigned long ulBase)函数有如下说明:
//! This function replaces the original CANGetIntNumber() API and performs the
//! same actions.  A macro is provided in can.h to map the original
//! API to this API.

但是在can.h中只有如下,却没有CANIntNumberGet和原函数之间的说明。
//*****************************************************************************
//
// Several CAN APIs have been renamed, with the original function name being
// deprecated.  These defines provide backward compatibility.
//
//*****************************************************************************
#ifndef DEPRECATED
#define CANSetBitTiming(a, b)   CANBitTimingSet(a, b)
#define CANGetBitTiming(a, b)   CANBitTimingGet(a, b)
#endif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看了,确实没有,你可以自己仿照添加一个。
是个小 bug

网友:
你添加的这句话:extern static long CANIntNumberGet(unsigned long ulBase) 就有问题,extern和static不可能同时使用的,按照你的意思应该把static去掉,同样得把函数定义的static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