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电压输入电源

楼主:
这是我简单画的,没加保护电路。 通市电30--220V测试通过 能保证输出没变化,但IRF730空载时也很发烫,我想会不会是IRF730前面滤波没整好,在这里向各位兄弟高手请教下,看问题出在哪???

网友:
你计算过即使空载时IRF730上的电流和电压相乘所得的功耗是多少?
另外这种电路只能在特定的场合使用吧?是不是很不安全?

网友:
220V整流后的电压是310V,你这样接,管子基本上消耗了全部功率。

国内的廉价电器中,使用的是电容降压形式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用在特殊场合  我计算过 功率没超

网友:
回复 网友B:

‘管子基本上消耗了全部功率’能详细说明点吗?我也考虑过阻容降压,但我需要电路输出0.5A左右的电流,阻容降压实现起来很麻烦!!

网友:
IRF730这颗管子的内阻。好像是1欧,,
要用示波器观察一下空载和带载的波形,才能分析。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开关电源吧。但这要麻烦一些
或者,用个变压器降压后再稳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考虑到成本和体积所以才不得已使用这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D:

示波器在维修中 所以没法看。会不会是1:前级滤波不够导致纹波过大。2:栅极680K用的过大,驱动电流过小导致场管导通时间过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要测量一下,看看数据才能分析,为什么没法测量?也许你的分析是正确的,验证了么.
前级纹波太大肯定不行,导致MOS管工作不稳定。但空载就发热厉害,还有其他原因。
抄板电路是否准确?

网友:
回复 网友C:

Po = 0.5 x 18 = 9W,这是输出功率

Pi =  0.5 x 310 = 155W,这是输入功率,

你再怎么考虑成本也不能让它白白消耗掉146W的功率吧。它的效率才有多少?

再说了,这146瓦的功率,要消耗在管子上,需要多大的管子?需要用什么散热?

-----这样一来,你的成本会高于采用开关电源的方案的多少倍?

网友:
不能以为电路简单,成本就肯定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道理

网友:
宽电压输入高压直流降压芯片模块(高压降压IC芯片模块):
PE-12V-B4: 输入DC15-380V,输出12V 150mA
PI-05V-B4: 输入DC13-380V,输出5V 200mA
PI-3V3-B4: 输入DC13-380V,输出3.3V 200mA

网友:
        宽电压输入的 AC/DC 降压型电源转换器
        使用宽范围输入的高压降压DC-DC电源模块和4-5个外围零件来实现一个5V、200mA(或者12V、120mA)、超宽输入电压范围(10-265VAC)电源轻松实现全电压范围内(36Vac,110Vac,120Vac,220Vac,240Vac.......)从市电高压到直流低压的完美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