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森!俺的LM3S9B96开发板,咋不能debuger,无论是CCS5还是Keil4.5是俺的软件版本....

楼主:
棒棒忙,俺的板子就是用不了,真怀疑板子坏了,就是用ulink仿真器
还是不能调试和下载,有哪位大森遇到过这种事情吗?俺的板子一次
也没能调试和下载过。同样的软件(CCS5和Keil4.5)都可以调试和下载
launchpad120H5RQ,M4的板子。why?
.

网友:
回复 楼主:

Keil 具体有什么提示信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Keil 具体有什么提示信息吗?

keil的错误:“Connecting: Mode=JTAG, Speed=1000000HzLoad "C:\\StellarisWare\\LM3S-5727\\boards\\dk-lm3s9b96\\blinky\\rvmdk\\blinky.AXF"
*** error 122: AGDI: memory read failed (0x000009C0)”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 LM3S9B96 问题太多了,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版本,再说 M3 都停产了,还是改用 M4 吧。
有可能是锁住了,有可能是 C 1 版本的有 BUG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 LM3S9B96 问题太多了,不知道你用的是什么版本,再说 M3 都停产了,还是改用 M4 吧。
有可能是锁住了,有可能是 C 1 版本的有 BUG

TI赠送的dk-lm3s9b96板子,看起来算是比较高档的板子了,如果,一次也没有使用过就扔了,未免可太可惜了。
不知道为什么是这样的结果,我的CCS是5.3版的,Keil for ARM 是4.54版的,在M4F120H5QR板子上是可以调试和
下载的。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