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这方面的资料

楼主:
用ZStack-CC2530-2.5.1a协议栈的串口通信例程无法与PC通信。(使用的是CC2530芯片)

网友:
你先确认下你的硬件是不是有问题,可以写个简单的串口驱动程序测试下,如果还是有问题,看看串口线是不是有问题,如果都没问题。那就看看是不是协议栈里面那里少了什么编译文件。或者你使能了硬件流控,有硬件流控的要勾选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件没问题!我是按照《ZigBee实战演练》这个资料做的,没有做出里面说的效果。用串 口与PC通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只是告诉你分析方法,至于你用的那家的板子应该没有关系吧?这个是我在研发zigbee产品时的经验。

网友:
我已经解决问题了,是设置的问题!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