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币现金悬赏:关于NTC热敏电阻的老化特性

楼主:
请问NTC热敏电阻稳定性怎样?谁了解能不能说说?
1.常温下存不存在老化?看到许多都是100多度下的实验
2.老化是哪些参数发生变化?25度电阻值变化是肯定存在的,那么类似B值之类的发生变化么?问这些就是涉及到怎样纠正校准的目的

能够回答大家又认为应该是正确回答了的,给予10金币的象征性奖赏,金币吆,不是芯币,相当于现金的吆。不过就是要看管理员能不能帮转账了
好像还没遇到过这种悬赏,快来参与获得快感吆

网友:
以前玩过MSP-EXP430FR5739开发板的上自带的NTC,但是当时没有特别要求精度!所以你的问题我也不是很清楚!唉!又是不求甚解的老毛病啊!!!希望楼主能够最终找到答案!也让俺好好学习学习!
附上点资料:
温度换算软件:
填好对应的校准电阻数值,能够得到对应电阻变化的温度值,然后生成数组,适合单片机利用NTC,通过查表法测得温度值!
一起帮楼主顶啊!!希望有人能够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软件好像不能运行,好像也是针对一种特定的电路形式
第二个有参考,但是关键是各个厂家的数据不一定一样
第三个,其中的设计分辨率好像有点低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只是当时我用的些资料! 用在MSP-EXP430FR5739开发板的上自带的NTC比较合适!软件需要关闭杀毒软件运行!没帮到你很遗憾啊!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客气了,还是要谢谢您的回复的

好像我也在哪个帖子中问过MSP-EXP430FR5739开发板的上自带的NTC的参数是什么的?您有详细的参数么?在哪里能找到?
您的第二个文档就是那个NTC厂家的参数?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还真没有!我当时就是利用那个软件算的数值,事实证明确实很不准确!!

网友:
常温下当然可以老化,但老化时间较长,在特定的较高温度下可以加快老化速率,老化的目的是使器件进入一个参数相对稳定的阶段,至于老化时什么参数会发生改变及改变量的大小没有确定的范围,这跟具体器件的材料、设计和制造工艺有关,通常,所有电气参数都可能发生改变且改变很可能是离散性的,但改变值不应超过器件手册载明的范围,否则将认定器件不合格。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还真没有!我当时就是利用那个软件算的数值,事实证明确实很不准确!!
我已经写了一个软件来计算阻值表,可能有用,待我以后发出来
具体可以先看一下这个帖子,顺便能不能回答我的问题: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6452-1-1.html

网友:
老化实验是恶劣环境给缩短实验时间的,
有些传感器会标注时间稳定性,这个也可以咨询原厂,一般他们会做相关的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