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磁珠到底是什么特性?(下)

楼主:
让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两个不同曲线特征的磁珠A和磁珠B应用于信号线时的情况。

磁珠A和磁珠B的阻抗峰值都在100MHz和200MHz之间,但磁珠A阻抗频率曲线比较平坦,磁珠B则比较陡峭。

我们将两个磁珠分别放在如下的20MHz的信号线上,看看对信号输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波形测试点

下面是用示波器分别量测磁珠输出端的波形图

从输出波形来看,磁珠B的输出波形失真要明显小于磁珠A。

原因是磁珠B的阻抗频率波形比较陡峭,其阻抗在200MHz时较高,只对200MHz附近的信号的衰减较大,但对频谱很宽的方波波形影响较小。而磁珠A的阻抗频率特性比较平坦,其对信号的衰减频谱也比较宽,因此对方波的波形影响也较大。

下面是上述三种情况对应的EMI测试结果。结果是磁珠A和磁珠B都会对EMI噪声产生很大的衰减。磁珠A在整个EMI频谱范围内的衰减要稍好于磁珠B。

因此,在具体选用磁珠时,阻抗频率特性平坦型的磁珠A比较适合应用于电源线,而频率特性比较陡峭的磁珠B则较适合应用于信号线。磁珠B在应用于信号线时,可以在尽量保持信号完整性的情况下,尽可能只对EMI频率附近的噪声产生最大的衰减。

EMC磁珠应用于电子线路中抑制EMI,主要有两种应用: 1.最常见用于电源线。2.用于信号线像音频,视频线等。那应该如何根据实际应用从千万种不同特性的EMC磁珠中选择合适的磁珠用于自己的系统设计呢?

向前面所述,如果要选用磁珠用于电源线,应该做如何选择呢?

首先,要知道开关电源的工作频率。通常大多数开关电源工作于几百KHz,少数的可以工作到几MHz. 这个频率基本上是在传导辐射的频率范围。对于起始于30MHz辐射频率来讲,属于低频的范围。一般来讲,电源产生的辐射EMI噪声,通常在小于100MHz-300MHz范围. 因此,选择磁珠用选用峰值频率小于300MHz低频型的磁珠。

其次,就是要知道电源的工作电流。对于哪些放置于开关或非直流信号的磁珠,通常要讲交流信号转换有效值,以此来选择磁珠的额定电流。

对于用于电源线磁珠尺寸,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在满足排版空间设计要求情况下,要尽量选用大尺寸的磁珠。

用于电源线的磁珠,DCR是十分关键的参数,特别是对于电池供电的便携式设备,像手机,平板电脑等。应尽量选用DCR小的磁珠用于电源线,以提高电源效率。

当然,从抑制EMI的角度来讲,磁珠的峰值阻抗越高越好。但通常,磁珠的阻抗与DCR成反比关系。需哟根据实际的应用情况,在DCR和阻抗间做一折中选择。

最后,就像前面所讲的,磁珠的阻抗曲线要尽量平坦,以最大限度的滤除电源的高次谐波噪声。
假如磁珠用于信号线,那应该如何选择磁珠的种类呢?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磁珠要用于何种信号线,比如是音频,视频还是其他。这也就是说应该知道信号的工作频率。原则上,磁珠的阻抗峰值频率应至少高于信号的有效带宽,否则会影响影响信号完整性,从而影响系统的正常工作。即使对于像音频之类的低频信号,因为音频信号通常是由音频解码器解码而来,其EMI噪声通常是音频解码器的几十MHz的时钟频率谐波。因此,即使是低频的音频信号,其EMI噪声通常也会是高达几十甚至几百MHz的高频噪声。

其次,要知道信号电流。对于大多数信号而言,像视频,RS232等,仅仅是信号而已,并没有太大的电流输出,因此通常不需要考虑磁珠的额定电流。但对于音频信号,通常是有功率输出的,此时磁珠的选择就要考虑输出电流。此时要将音频信号折算成有效值来选取适当额定电流的磁珠。

峰值阻抗应选择在可能出现EMI问题的频率点附近。

用于高速信号的磁珠要注意阻抗匹配,比如用于视频信号线的磁珠阻抗在100MHz左右要在50欧姆左右。

用于信号线的磁珠,通常不需要考虑磁珠DCR,磁珠的尺寸要越小越好。

最后就是磁珠的阻抗曲线要尽量陡峭,以免影响信号完整性。

网友:
,求磁珠怎样应用到具体的电路中去,如果是电源磁珠是不是串联在电源(开关电源)端的正极,其地需不需要处理?

网友:
可以像电感那样使用的,但磁珠的单位是欧姆,不是H。是起抗干扰作用的。
在电源输入部分加磁珠,其他地方一般不处理。
需要注意的电感是一种蓄能元件,用在LC振荡电路,中低频的滤波电路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