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段式液晶的问题

楼主:
本人买了个带显示的检测血氧成品,里面是430 控制的。还有块段式液晶显示。我想分离单片机送往液晶的数据。怎么去处理?
补充:由于液晶为定制的,所以搜不到。
          我吧液晶拆下来用电压扫过去,已经画出了LCD的逻辑图,也找出了COM口。并且发现4个COM的波形不变。
         请问下一步如何处理呢?我想用另一块430做一个协议分析,分析出原单片机送出的数据

网友A:
先弄清楚LCD上哪些段代表的是你需要的数据,然后定位IO,再用自己的系统去扫描读取相关IO的状态以此来获得数据,在二十多年前我用这样的方法为成品设备加装了远程数据采集装置,而在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同同样方法从液晶电子表的显示器上取出秒脉冲来实现自己的定时电路。

网友:
我还没看清楼主的意思就贴了个以为相关的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弄清楚LCD上哪些段代表的是你需要的数据,然后定位IO,再用自己的系统去扫描读取相关IO的状态以此来获得数据,在二十多年前我用这样的方法为成品设备加装了远程数据采集装置,而在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同同样方法从液 ...
我还以为您是三十多岁的呢
都有点认为您头像中的是你的孙子了

虽说用电子表里的作定时器不算是很高深,三十多年前,那可能也得十多岁才玩的吧?这么说得超过50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啊。我就是这个意思。我现在需要吧自己需要的液晶数据取出来再用数据线传出去。我现在已经完成了LCD的 逻辑图,能够清楚定位是那组线控制哪个段。就是不太清楚里面的时序控制,请教一下:
  目前我需要4个COM线,10根seg数据线,共14根线。4个com线的波形固定,电平有4个,10根seg的波形扫描后与com对应同步的波形比较,每个周期小段点亮2次,周期为32ms,请教一下,如果用自己的单片机扫描,怎么去扫描 呢?指点个思路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用单片机很难扫,因为COM那个波形不是一般的波形,楼主的液晶应是动态扫描的液晶。一般是一个梯形图。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错,我发现4个COM的波形以其中一个作为触发,其他三个波形稳定的,周期为32ms,跳变为8个单位,那么也就说明是2ms扫描一个COM口吧?前16ms4个COM的最高电平依次出现(间隔2ms)在最高电平点亮段,后16ms4个com低电平依次出现,负点亮。每个扫描周期为32ms,单个com的扫描周期为2m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用HT1621吧,这个芯片同你要的波形是一样地

网友:
挂逻辑分析仪采集在分析,会快一些。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扫描的关键在于同步,先要确定原设备的显示刷新由哪个/哪些引脚确定,然后根据该引脚的电平变化去读取段码即可,逻辑分析仪在此确实是比较方便的分析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想研究chunyang年龄么?给你线索https://bbs.eeworld.com.cn/viewthread.php?tid=3462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