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在程序中加了math头文件后,程序还是识别不了里面的库函数,例如sinf。急急....

楼主:
本人是新手,接触VxWorks时间不长。本人在Tornado的开发环境中编译没有任何问题。单下载到DSP上就报错 说无法识别math里面的库函数。程序中也加了头文件,不知问题出在哪里,还请各位大神帮帮忙。很急很急。

网友:
我建立一个可下载工程,里面用到了math函数。编译的时候,没有报错,但我通过lodeModule与symFindRyName使用,把生成的.out文件加到可引导工程里。编译生成VxWorks。在通过FTP加载到TigerSharc201上时就报错。报错如下:undefined symbol : sqrtf(binding 1 type 0);怀疑是连接的时候,没有把库加进去。各位大神,帮帮忙,很急很急。

网友:
我找到问题关键了,在安装目录的h文件下,math.h头文件中有声明,某些定制的VxWorks中是不支持单精度的math函数的。在工程目录下的linksys.h中会看到可以调用的函数。将float强制转换成double类型,在调用库函数可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