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各位大侠帮忙

楼主:
重装了个系统,装了iar for msp430之后在workspace里面找不到430的头文件了。现在异常召集希望能得到帮助谢谢!!

网友:
你的安装不对或者系统内残留前次安装的信息导致路径不对,重装系统前应该先格式化系统分区,装在其它分区的应用软件应该先卸载,待重装系统后再重新安装,否则必须搜索到相关文件的位置再人为制定路径,这对不熟悉操作系统的初学者而言是有困难的,不如一开始就养成良好的系统管理习惯。

网友:
恩.....LS正解..重新装一下IAR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按照你的方法解决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