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学习笔记续(2)

楼主:
接着学习课程二
   课程二主要讲解了如何在5529上实现低功耗和时钟还有电源模块。
1、要实现低功耗的途径有:
          降低温度,这个没什么好说的,半导体器件温度越低功耗越低、寿命越长。
          降低VCC,CMOS器件都有这个特性。
          降低active模式占用的时间。
                      二和三有点矛盾,需要找到一个契合点:课程里推荐值是8MHZ!

2、对于不使用的端口,应设置为输出,并且通过电阻上拉到VCC或者下拉到地。

3、课程讲了统一时钟系统这么个概念。虽然学了课程,我对这个“统一”二字,还是不太理解。请达人指教。

        上图在一张图上清晰的展示了MCLK\ACLK\SMCLK的时钟来源,结构很清晰,其中:
                         LFXT1和XT2:外接晶振、用于对时钟要求很高的场合,功耗略高;
                         VLO:12K的时钟,最低的功耗,误差也很大,可用于待机场合;
                         REFO:用于在某些场合取代外接的ACLK,功耗比外接32K晶振搞,但“0”成本,误差满足UART通讯要求;
                         FLL和DCO  :这个是对以前产品的一个改进。在Value Line系列的G2系列中,在DCO频率8M以上时往往偏得很严重,有了FLL后会好很多。
                        MODOSC:用于ADC和FLASH的专用时钟,自动启用或关闭。

4、PMM电源管理模块
              提供了完整的电源管理方案,从VCC到DVCC和Vcore,软件编程、防止意外更改、电压监控与中断。其中涉及到SVM:供电电压监控:中断/SVS:供电电压监督:POR/BOR。以前的器件貌似只有BOR,这样的改变使5XXX系列的稳定性更好,可适应更复杂的应用。在软件调试时,可以先关闭PMM模式,待做产品时再加上,类似于看门狗的用法。

5、这张图给出了430无故复位的检查思路:

6、比起2XXX系列,5系列的配置相对复杂,Ti推荐使用430WARE,想得还挺周到的。

7、课程的最后还介绍了demo板的一些情况,用430来实现这些丰富的应用,一定很好玩。正如fuchong兄说得那样,真得买一块来玩玩才是真正的学习。等学习完所有的课程,说不定我也买块来玩玩。

网友:
这么认真做笔记,真是好童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