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并网发电逆功率监控装置

楼主:
TC-3065逆功率监控装置
技术使用说明书
概述
清洁电源并网供电系统,与其公众电网配电系统(由一台10kV/0.4 kV配电变压器供电)一起并网供电。鉴于对于负荷变化控制有特殊要求,一方面需要供电部门保证用户的供电质量和可靠性,同时使清洁电源能正常工作,充分发挥清洁能源经济效益和试验与示范作用。另一方面,清洁电源的运行不应影响配电系统的安全,不允许清洁电源通过配电变压器向电力系统倒送电,同时最科学合理使用清洁电源供电,减少用户用电成本。因此,需要对清洁电源进行安全控制。
本装置的任务是对配电变压器的低压侧进行实时监测;对清洁电源进行必要的控制。采用专门为其设计的微机装置和控制电路,这样可以保证保护动作快速性和控制的准确性。

TC-3065逆功率监控装置的分类及适用范围 根据不同的测控对象,TC-3065 适用于控制4组逆变器模块并网的逆功率监控装置。
TC-3000系列的装置型号分类及适用范围如下:
TC - 3 0 6 5
设计序号 0:变电站通讯管理单元
1:线路保护装置
2:变压器差动保护装置
3:变压器后备(或厂用变等)保护装置
4:电容器保护装置
5:电动机保护装置
6:逆功率、谐波装置
7:备用电源自投装置
8:公用测控装置
9:PT并列监测装置 综自系列产品代号 同创四方系列产品
TC-3065逆功率监控装置主要特点 2.1 TC-3065装置可集中组屏也可就地分散安装在高压开关柜上,各间隔功能独立,各装置之间仅通过网络联结,信息共享,这样整个系统不仅灵活性很强,而且其可靠性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任一装置故障仅影响一个局部元件。
2.2 装置采用了高性能处理器和高分辨率的A/D转换器,每周波32点采样,结合专用的测量CT,保证了遥测量的高精度。
2.3 保护功能完全不依赖通讯网,网络瘫痪与否不影响保护正常运行。
2.4 装置采用全密封设计,加上精心设计的抗干扰组件,使抗振能力,抗电磁干扰能力有很大提高。
2.5 设计有软硬件双看门狗功能,使整个系统同时具有较高的测量精度和抗干扰能力。
2.6 友好的人机界面,装置采用全汉化大屏幕液晶显示,跳闸报告,告警报告,遥信,遥测,定值整定等都在液晶上有明确的汉字标识,便于用户使用和掌握。
2.7 通讯方式采用CAN口即控制器区域网接口(或485接口),其特点为:结构简单,只有两根线与外部相连;传输速度最高可达1Mbps;传输距离最远可达10KM;采用CRC检验并可提供相应的错误处理能力;采用非破坏性总线仲裁技术,使站内通讯具有很高的效率和抗干扰能力。
3 TC-3065逆功率监控装置的主要技术数据
3.1 额定数据
a. 交、直流装置电源:220V或110V(定货时说明)
b. 交流电压:相电压220V,线电压380V
c. 交流电流:5A或1A(定货时说明)
d. 频 率:50Hz
3.2 功率消耗:
a. 直流回路: ≤10W
b. 交流电压回路: < 0.5VA/相
c. 交流电流回路: < 1VA/相(IN =5A) 或 < 0.5VA/相 (IN =1A)
3.3 精确工作范围:
a. 电流: 0.2In~1.4 In
b. 电压: 10V-450V
c. 频率: 45Hz~50Hz
d. 时间: 0.00~99.99s
e. 有功功率: >10W
3.4 定值误差:
a. 电流及电压定值误差: <±3% 整定值
b. 时间定值误差: <±1% 整定时间+35ms
3.5 测量误差范围
a. 频率: 0.1%
b. 电流、电压: 1%
c. 有功功率、无功功率: ±5%
3.6 遥信事件记录分辨率:不大于2mS
3.7 遥控正确率:不低于99.99%
3.8 绝缘性能
a. 绝缘电阻:装置各导电电路对外露非带电金属部分及外壳之间,以及电气上无联系的不同电路之间,用开路电压500V的测试仪器分别测定其绝缘电阻值,不小于100MΩ。
b. 介质强度:装置电源回路、交流回路、出口回路之间及对地能承受2kV的工频试验电压,开入量回路对地能承受1kV的工频试验电压,历时1分钟 ,无绝缘击穿或闪络现象。
c. 冲击电压:装置电源回路、交流回路、出口回路之间及对地能承受5kV标准雷电波的短时冲击电压试验 ,无绝缘击穿或闪络现象。
3.9 机械性能
a. 装置能承受《ZB K45 020-90 电力系统保护、自动继电器及装置通用技术条件》中规定严酷等级为1级的振动响应,振动耐久试验。
b. 装置能承受《ZB K45 020-90 电力系统保护、自动继电器及装置通用技术条件》中规定严酷等级为1级的冲击响应,冲击耐久试验。
c. 装置能承受《ZB K45 020-90 电力系统保护、自动继电器及装置通用技术条件》中规定严酷等级为1级的碰撞试验。
3.10 触点性能
在电压不大于250V,电流不大于0.5A的直流有感负荷电路(τ=5±0.75ms)中,触点断开容量为20W,或在电压不大于250V,电流不大于0.5A的交流电路(cosψ=0.4±0.1)中触点断开容量为50VA。电寿命次数为100000次。
3.11 抗干扰性能
a. 承受高频脉冲干扰能力
装置能承受《GB/T14598.13-1998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干扰试验 第1部分:1MHz脉冲群干扰试验》中严酷等级为Ⅲ级、频率为1MHz和100kHz的高频脉冲干扰。
b. 承受静电放电干扰能力
装置能承受《GB/T14598.14-1998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干扰试验 第2部分:静电放电试验》中规定的严酷等级为Ⅲ级、电压为8kV的静电放电干扰。
c. 承受辐射电磁场干扰能力
装置能承受《GB/T14598.9-1995电气继电器 第22部分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干扰试验第三篇:辐射电磁场干扰试验》中规定的严酷等级为Ⅲ级的辐射电磁场干扰。
d. 承受快速瞬变干扰能力
装置能承受《GB/T14598.10-1996电气继电器 第22部分 量度继电器和保护装置的电气干扰试验第四篇:快速瞬变干扰试验》中规定的严酷等级为Ⅲ级的快速瞬变干扰。
e. 承受辅助激励量中断干扰能力
装置能承受《ZB K45 020-90 电力系统保护、自动继电器及装置通用技术条件》中规定的持续时间为100ms的辅助激励量中断,装置不会以错误的方式改变其输出状态。
3.12 环境条件
a. 环境温度: 工作温度:-15℃~+65℃; -25℃~+70℃(订货时说明)
贮运温度:-25℃~+70℃
b. 大气压力: 80~110kPa
c. 相对湿度: 不大于90%
4 硬件结构说明
TC-3065系列装置均采用3u小机箱,嵌入式安装,整面板形式,后插拔结构,箱后接线,背插式机箱的优点是实现了真正的强弱分离。
5、TC-3065逆功率监控装置使用说明
5.1主菜单界面
正常运行情况下,面板运行灯为闪烁状态(闪烁频率为1秒),颜色为绿色。当有告警或事故信号时,红色告警灯亮;正常时,液晶显示“主菜单”模式,如图5.1所示:
在“主菜单”下按“确认”键,液晶上出现光标“ ”, 如图5.2所示;按“↑”键或“↓”键可以改变光标“ ”的位置,使它出现在相应项的数码右侧,再按“确认”键则显示相应项的内容。按“取消”键则回到“主菜单”
 1、测量 5、事故 1、 测量 5、事故
2、遥信 6、谐波 2、 遥信 6、谐波
3、浏览 7、传动 3、 浏览 7、传动
4、整定 8、内存 4、 整定 8、内存

图5.1 图5.2
5.1.1测量
在图5.2模式下,即“ ”在数字“1”处时,按“确认”键,显示当前实时测量值,按“←”键或“→”键上下翻页,装置可显示:保护二次值、测量一次值、一次有功值、一次无功值、频率、功率因数值、有功脉冲电度、无功脉冲电度等,所有显示数据每秒刷新一次。液晶显示界面中标明“一次”的数值为系统一次值,标明“二次”的数值为系统二次值,电压的一次值单位为千伏,二次值单位为伏特,电流的单位为安培,有功功率的单位为千瓦,无功功率的单位为千乏。频率的单位为赫兹。有功电度、无功电度为二次侧有效值,单位为千瓦时,千乏时。按“取消”键,回到主菜单。
5.1.2遥信
在“主菜单”下,当“ ”在数字“2”处时,按“确认”键,显示8路遥信状态。按“取消”键,回到主菜单。
5.1.3浏览
在“主菜单”下,当“ ”在数字“3”处时,按“确认”键,进入浏览状态。(此状态只能浏览,不能修改)
◇ 按“确认”键,选中1.定值,再按“确认”键进入定值浏览。按“←”键或“→”键上下翻页。可依次浏览装置的定值。按“取消”键,回到子菜单。
◇ 按“确认”键,选中2.系数,再按“确认”键进入系数浏览。按“←”键或“→”键上下翻页。可依次浏览各模拟量输入的通道系数。按“取消”键,回到子菜单。
◇ 按“确认”键,选中3.时间,再按“确认”键可浏览时间。时间显示年、月、日、时、分、秒。按“取消”键,回到子菜单。
◇ 按“确认”键,选中4.版本,再按“确认”键可浏览版本信息。按两次“取消”键,回到主菜单。
5.1.4整定
在“主菜单”下,当“ ”在数字“4”处时,按“确认”键,进入整定状态。
◇ 按“确认”键,选中1.定值,再按“确认”键屏幕显示“请输入密码:XXXX”,按“确认”键和“↑”或“↓”输入密码“3000”, 再按“确认”键进入定值整定。整定时,先按“确认”键选中要修改的值,再按“↑”或“↓”键修改,按“←”键或“→”键移动光标。修改完成后,按“确认”键,再按“↑”固化定值。若固化成功,则屏幕显示“写成功”,若固化失败,则屏幕显示“写失败”,需再固化一次。按“←”键或“→”键上下翻页。可依次整定装置的各项定值。按“取消”键,回到子菜单。
◇ 按“确认”键,选中2.系数,再按“确认”键屏幕显示“请输入密码:XXXX”,按“确认”键和“↑”或“↓”输入密码“3000”, 再按“确认”键进入系数整定。整定时,先按“确认”键选中要修改的值系数,再按“↑”或“↓”键修改,按“←”键或“→”键移动光标。修改完成后,按“确认”键,再按“↑”固化定值。若固化成功,则屏幕显示“写成功”,若固化失败,则屏幕显示“写失败”,需再固化一次。按“←”键或“→”键上下翻页。可依次整定各模拟量输入的通道系数。按“取消”键,回到子菜单。
◇ 按“确认”键,选中3.时间,再按“确认”键进入时间整定。按“确认”键和“↑”或“↓”键可整定时间。按“←”键或“→”键移动光标。可依次整定年、月、日、时、分、秒。修改完成后,按“确认”键,再按“↑”固化定值。若固化成功,则屏幕显示“写成功”,若固化失败,则屏幕显示“写失败”,需再固化一次。按“取消”键,回到子菜单。
◇ 按“确认”键,选中4.表底,再按“确认”键屏幕显示“请输入密码:XXXX”,按“确认”键和“↑”或“↓”键输入密码“3000”, 再按“确认”键进入脉冲电度整定。整定时,先按“确认”键选中要修改的值,再按“↑”或“↓”键修改,按“←”键或“→”键移动光标。修改完成后,按“确认”键,再按“↑”固化定值。若固化成功,则屏幕显示“写成功”,若固化失败,则屏幕显示“写失败”,需再固化一次。按“←”键或“→”键上下翻页。按两次“取消”键,回到主菜单。
5.1.5事故
在“主菜单”下,当“ ”在数字“5”处时,按“确认”键,进入事故信息记录状态。装置可以记录最近20次的动作信息。若信息记录累计超过20次,则最旧的信息将被覆盖,事故信息记录能保存从最新信息开始的前20次报告,按“↑”键或“↓”键可在事故信息报告0至报告19之间翻阅。当系统有故障报告时,液晶首先显示最新的报告。阅读完报告后,按“取消”键,回到主菜单,最新的8次事故报告掉电后不丢失。
5.1.6谐波
在“主菜单”下,当“ ”在数字“6”处时,按“确认”键,进入谐波分析状态。装置可以观察电流或电压的1-8次谐波。按“取消”键,回到主菜单。
5.1.7传动
在“主菜单”下,当“ ”在数字“7”处时,按“确认”键,屏幕显示“请输入密码:XXXX”,按“确认”键和“↑”或“↓”键输入密码“3000”, 再按“确认”键进入传动状态。按“确认”键和“↑”或“↓”键选定传动序号,再按“确认”键,进入传动试验,按“确认”键和“←”或“→”键选择“执行”或是“撤消”。传动完毕后,按“取消”键,回到主菜单。
5.1.8 内存
在“主菜单”下,当“ ”在数字“8”处时,按“确认”键,进入读内存状态。

第二章 主要功能简介
1主要功能简介
TC-3065逆功率监控装置除设置有逆功率和逆功率恢复功能外,在系统运行中,该装置不断监视母线电压和测量电流,具有对异常电流和电压报警功能,设置如下:
(1) 过电压报警
(2) 低电压报警
(3) 过负荷报警
(4) 逆功率
(5) 逆功率恢复
(6) 测量和控制功能:U、I、P、Q,cosΦ,F(需要有测量电流和电压输入)

清洁电源工程供电系统的正常运行方式:一台10kV/400V的配电变压器正常供电,同时清洁电源并网供电,此时的控制要求如下:

若测量点出现电压过高、或者电压过低、电流过高(通过设置参数整定),则TC-3065逆功率监控装置在液晶显示上发报警信息,可通过通讯把报警信息上传。 检测交流电网(AC380V,50Hz)供电回路三相电压、电流(测量点),判断功率流向和功率大小。如果电网供电回路出现逆功率现象,防逆流装置立即逐级断开清洁电源并网系统中4个模组,直到逆功率现象消失。防逆流装置控制清洁电源并网系统中4个模组断开逐级累加时间为不大于600S(可设置)。(需要清洁电源的控制开关提供分合闸操作回路)控制逻辑图见1.1。 逆功率恢复的控制:当防逆流装置检测到逆功率,切断清洁电源供电回路后,若测量点逆功率消失,并且检测到负荷功率(测量点的正向功率)大于某一门槛值(可设定,单位W二次功率值)时,经过不大于600S延时(可设置)后,防逆流装置把清洁电源并网系统中接入点合上(控制点)。(需要清洁电源的控制开关提供分合闸操作回路)控制逻辑图见1.2。

如整体断电后,重新对负载送电过程中,防逆流装置如果检测到测量点的电压为正常供电电压,防逆流装置把清洁电源并网系统中接入点合上(控制点4路全部合上),清洁电源并网系统处于待机并网状态。

一次系统示意图:

图1.1 逆功率控制逻辑

图1.2 逆功率恢复控制逻辑

2 整定定值清单

定 义 整定范围 步长 定值 过负荷报警定值 1-7.0A 0.1A 过负荷报警时限 0.1-25.0S 0.1S 过电压定值(线) 380.0-450.0V 0.1V 过电压定值时限 0.1-25.0S 0.1S 欠电压定值(线) 100.0-380.0V 0.1V 欠电压定值时限 0.1-25.0S 0.1S 逆功率定值门槛 -2.0 - -100W 1W 逆功率时限1 1-600S 1S 逆功率时限2 1-600S 1S 逆功率时限3 1-600S 1S 逆功率时限4 1-600S 1S 逆功率恢复定值 1.0-1000W 1W 逆功率恢复时限 1-600S 1S 系统参数 监控电流互感器TA变比 1 1-1000 监控电压互感器TV变比 1 1 电流互感器二次额定电流值 1A 或 5A 1A 或 5A 修正系数 监控A相电流修正系数 0.800-1.200 0.001 监控B相电流修正系数 0.800-1.200 0.001 监控C相电流修正系数 0.800-1.200 0.001 监控电压AB修正系数 0.800-1.200 0.001 监控电压BC修正系数 0.800-1.200 0.001 监控电压C修正系数 0.800-1.200 0.001

第三章 调试说明及注意事项
1 保护测控装置安装调试说明
1.1 装置通电前检查
检查装置外观有无破损,内部插件是否齐全,插件是否插到位;检查箱体、装置接地是否良好;检查装置通讯线与变电站通讯管理单元的接线是否连好。
1.2 绝缘及耐压试验
以500V摇表检查直流回路、交流回路、开关量输入回路、开关量输出回路对地及其之间的绝缘电阻,应不小于100MΩ。
工频情况下,以耐压测试仪对交流回路和地之间加2KV电压,历时1分钟;对直流及开出回路和地之间加2KV电压,历时1分钟;对交直流回路之间加2KV电压,历时1分钟;对24V及开入回路之间加1KV电压,历时1分钟;应无超漏或报警现象。
1.3 电源检查
检查装置输入电压是否正常(变化范围-20%-+15%)。
1.4 通电检查
插入全部插件后,装置上电。液晶显示正常,运行灯闪烁,告警灯不亮。
1.5开入量检查
短接开关量输入端子,则主菜单遥信下的遥信状态相应位由“0”变“1”。
1.6 开出传动
在“主菜单”下选择传动命令,依次进行传动试验,如传动成功,测试装置背后相应端子应该导通;传动失败,则提示传动失败及失败原因。
1.7 电流电压通道检查
将电流串联,外加5A,相电压57.7V,选择主菜单中的测量项检查,若保护电流误差超过±3%,测量电流误差超过±0.5%,电压误差范围超过±3%,则选择整定系数调节,使各电流电压量在规定范围内。
1.8保护功能调试(按照保护逻辑进行调试)
1.9遥信、遥控和出口回路测试
将保护装置的出口回路和测试仪正确连接,通过显示界面进行传动实验操作,应能够正确出口。将通讯接口通过通讯管理单元与计算机的串口相连,启动计算机的测试软件,在保护装置上做遥信变位,测试软件应能够正确反映。通过测试软件向保护装置发送遥控分闸、合闸等操作,保护装置应能够正确执行。
1.10 高温烤机48小时。
1.11、烤机后复查1.5、1.6、1.7、1.9项
2 投运前注意事项:
2.1 检查保护投退、整定值输入是否正确;
2.2 检查保护压板是否投入;
2.3 装置工作是否正常;
3 投运后注意事项:
3.1 投运后注意检查模拟量的显示与实际情况是否一致;
3.2 检查电压、电流相位是否正确;
3.3 检查开关、刀闸状态与实际状态是否一致;
3.4 检查装置指示灯是否正常;
4 运行维护注意事项:
4.1 注意检查运行灯,告警灯,通讯状态是否正常;
4.2 当告警灯变红色时,检查故障类型,一方面液晶菜单推出事故报告,另一方面当地监控及调度也能进行事故查询;
4.3 严禁随意修改有关设置;
4.4 技术人员一般在厂家指导下更换备件;
5 订货须知:
5.1 注意订货型号数量;
5.2 详细技术协议、主接线图;
5.3 注明安装方式;
硬件结构说明 TC-3065系列装置均采用3u机箱,嵌入式安装,整面板形式,后加固方式,箱后接线,背插式机箱的优点是实现了真正的强弱分离。
6 附录
6.1装置外形(mm)高X宽X深=145 X 110 X 145
6.2装置开孔尺寸图(mm) 高X宽=134 X 97

网友:
内容有的字体模糊了,图片好像看不到。能否按附件上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