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t-uip例程疑问

楼主:
LM3S9B96开发板,烧写MAC地址并设置好IP后,编辑执行enet-uip例程,液晶屏上并没有出现IP地址,网页也打不开?不知道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
烧写MAC地址并设置好IP后?楼主怎么写MAC又怎么设IP是通过例程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直接用的例程程序。如果没配置MAC地址,液晶屏会显示:NO MAC adress! 配置好MAC后,却不能显示芯片的IP地址,与应有的实验现象不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好好,查下,你的机器的IP,得在同一段里,反正我用例程时,修改一下,就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程序中这段代码要改成芯片的IP吗?
//#define USE_STATIC_IP

#ifndef DEFAULT_IPADDR0
#define DEFAULT_IPADDR0         169
#endif

#ifndef DEFAULT_IPADDR1
#define DEFAULT_IPADDR1         254
#endif

#ifndef DEFAULT_IPADDR2
#define DEFAULT_IPADDR2         19
#endif

#ifndef DEFAULT_IPADDR3
#define DEFAULT_IPADDR3         63
#endif

#ifndef DEFAULT_NETMASK0
#define DEFAULT_NETMASK0        255
#endif

#ifndef DEFAULT_NETMASK1
#define DEFAULT_NETMASK1        255
#endif

#ifndef DEFAULT_NETMASK2
#define DEFAULT_NETMASK2        0
#endif

#ifndef DEFAULT_NETMASK3
#define DEFAULT_NETMASK3        0
#endif

网友:
楼主主机的IP是多少呢????

通过路由上的网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就是 IP 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指的修改是什么意思啊?我是这样弄得,直接用的本地连接的ip和子网掩码,然后利用tftpd32中的DHCP server进行对应了一下。例程中也没用静态路由.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用JLINK仿一下,看到哪块进行不下去,然后改下那块,以前我就是这么搞通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