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能问题

楼主:
您好,我想问下 能否用EP3C10E144这颗FPGA带起来 4-8个 10/100M的网卡PHY.或者用FPGA其他的也行,
不做复杂处理仅仅是转发? 另外一颗FPGA中是否可以建多个软核,比如8个,受限与什么指标? 这些软核
可能仅仅处理个网络请求或SPI,但要求同时. 请推荐个FPGA呗, 我有Cyclone iV, III,II,xilinx sc3ce500.
非常感谢
bjthemost@gmail.com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这是要做FPGA的资源评估。一般做法是先实现一个,然后用手里的芯片型号做初期评估。
假设你实现一路用了10%的逻辑资源,那做8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最终使用逻辑量并不是按照80%来算的,实际逻辑使用会小于80%)
但是如果实现一路就用了20%的资源,那要做8路肯定就不行了。
最好是预留20%的余量。
FPGA选型需要从逻辑资源,IO数量等等方面考虑。

网友:
做数据转发很费资源,用FPGA驱动DM9000
仅驱动和数据处理这块就用了7000个LE,所
以据此评估你要做8路,大概需要56000个L
E,你可以按照这个容量选择芯片。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