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于使用NTC热敏电阻经验的进来看看

楼主:
我刚刚编写了一个计算机软件,利用Steinhart-Hart Equation参数法,根据测量三点温度阻值来计算Steinhart-Hart Equation系数,然后再计算不同温度点的NTC阻值(用来查表)。但是,我是根据一张网上的一张NTC阻值表来检验的,我在阻值表中选三个点(例如50度,25度,0度)来通过我写的软件计算出Steinhart-Hart Equation系数(软件正确性计算结果和网上工具计算结果一直,证明我写的软件正确),然后我写的软件再根据计算出的Steinhart-Hart Equation系数计算出一张自己的阻值表,计算出的自己的表中那三个温度点的阻值和原来表中的一致,证明我的软件计算正确,但是其它的温度点和原来的阻值表有误差,原来的阻值表应该是厂家的实验实测值。
我的问题是:这个Steinhart-Hart Equation法到底怎样?大家谁有厂家带有Steinhart-Hart Equation参数的产品的NTC器件数据资料?

网友:
Steinhart-Hart Equation只是近似的对数据的拟合而已,做的准确最好还是查表。当然,因为给点的NTC的参数本身的不精确和分压电阻、AD精度等问题累积造成误差就比较大啦!一般的厂商不会提供Steinhart-Hart Equation的参数的,只会提供B值,25度的电阻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到有资料说Steinhart-Hart Equation的拟合具有0.01度的误差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拟合的精度,只是实际曲线和理想曲线的差距,阶数越高精度越好,但是一般3-4阶就足够了,电阻本身的误差是拟合不能弥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