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_USB_Descriptor_Tool,使USB开发过程简化

楼主:
在这里下载MSP430_USB_Descriptor_Tool.exe ,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66435-1-1.html

安装完成后运行程序:

网友:
这么傻瓜的工具?

网友:
mark~~usb协议太复杂了

网友:
直接拿来应用就好了。看看

网友A:
没有找到下载的地方啊

网友:
版主啊,我的XP系统装不上5529的USB驱动,怎么回事啊,老是说由于向导无法找到需要的软件,因此无法安装该硬件

网友B:
没有下载的地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下载的地方啊
直接点击资料即可下载。

网友:
MSP430_USB_Descriptor_Tool.exe,我也没有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点击资料即可下载。

MSP430_USB_Descriptor_Tool.exe,你有么?我现在在用MSP430F5529实验板做USB通信,需要这个软件,但是没找着。

网友D:
引用 网友E:
MSP430_USB_Descriptor_Tool.exe,你有么?我现在在用MSP430F5529实验板做USB通信,需要这个软件,但是没找着。

一楼给了链接,稍往下看  -----        二楼即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一楼给了链接,稍往下看  -----        二楼即是

嗯,知道啦!多谢楼主给的链接。最近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CCS软件的程序移植问题。请教一下楼主,CCS 中,同一工程内,一文件夹已包含该device.h文件,并且路径也已经设置了,为什么还是打开不了该文件?#1965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USB_API/USB_Common/device.h"

网友:
引用 网友E:
嗯,知道啦!多谢楼主给的链接。最近我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CCS软件的程序移植问题。请教一下楼主,CCS 中,同一工程内,一文件夹已包含该device.h文件,并且路径也已经设置了,为什么还是打开不了该文件?#1965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USB_API/USB_Common/device.h"

路径指定不正确   -----  这是肯定的!

我有篇文章,打造自己的 LaunchPad项目,里面有指定路径的说明。

网友:
嗯,明白,非常感谢,我去学习一下楼主所讲的那篇文章。

网友:
MSP430_USB_Descriptor_Tool.exe 我也找不到这个

网友:
楼主,USB Descriptor Tool 必须要安装吗?如果使用吗,msp43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下载的地方啊

给的链接的二楼,!!!!!

网友:
引用 网友E:
MSP430_USB_Descriptor_Tool.exe,我也没有找到。

到二楼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