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JTAG SBW仿真不能仿真的其中一个原因~容易忽略.

楼主:
我一朋友的5438开发板我拿来用两天,正好用LAUNCHPAD上的仿真来用着,
四条线,VCC,GND,TEST,RST.
结果不能仿真,couldn't dind device.
找了半天没找到毛病所在...

后来这两天我做的5438A板子到了,焊上,开始仿真,结果还是不能...我怀疑是不是手机维修电的大叔把我芯片烫坏了...

最后仔细看了TI JTAG的说明书
http://www.ti.com.cn/cn/lit/ug/zhcu029g/zhcu029g.pdf

找到了问题所在,复位电路.

复位电路的电容不能大于2.2nF.
我那朋友的板子是0.1uF,我的是47nF.

换成2.2nF后就可以仿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朋友的5438开发板我拿来用两天,正好用LAUNCHPAD上的仿真来用着,
四条线,VCC,GND,TEST,RST.
结果不能仿真,couldn't dind device.
找了半天没找到毛病所在...

后来这两天我做的5438A板子到了,焊上,开始仿真, ...
楼主,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这两天正好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

我是搞软件的,硬件是别人做的。我的编译环境是IAR for MSP430 5.3,仿真调试器是MSP430UIF那个(记不太清了,反正后面有UIF),说是支持全系列的MSP430CPU,支持4线JTAG和2线SBW,支持固件自动升级。目标CPU是MSP430G2210,8个管脚的,只支持SBW。这里软件和硬件环境都是支持SBW的仿真调试的。

但是我的仿真调试器怎么都连不上这个CPU,网上看到很多人提到iar怎么设置SBW仿真调试的设置,我也注意了其他的设置。按照网上各种各样的都试到了还不行,注意的事项也看了。自己也怕把CPU和仿真器给烧了,但是量了电压没问题,仿真调试器也没出现问题,能连上其他的开发板。但是连这个CPU,IAR报的是始终连接不上CPU,搞了快一天了,就为了这破玩意,哎,实在是烦了。看到多个资料上提到这个RST管脚上最好不要用电容,要用也不能超过多少。看到硬件提供的电路图,它用的是阻容方式的,电容式4.7UF还是47UF,反正是超了那个界限值。我就怀疑出问题出在这,但是我又不懂硬件,把这个问题给硬件说了的,没反应。结果硬件那边急了,要我出差过去,我靠,就算了没有再在网上发帖子问这个问题,没想到晚上就看到了你的帖子。特来求教啊,帮帮忙,指导一下,别不是软件问题,把我往死里整,连不上调试器。别说调试,编程烧写都不行,我实在是没办法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实话这个仿真器我没用过...LAUNCHPAD上的仿真器和淘宝上卖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怎么在IAR里面调四线还是2线我不清楚啊~~看看这个链接,里面有详细说明,看看时序是不是对http://www.ti.com.cn/cn/lit/ug/zhcu029g/zhcu029g.pdf

但是SBW方式我经常用..时序一定要弄好,复位电路上的电容最好不要去掉,因为复位时序需要时间的...
但是在SBW方式下电容不能超过2.2nF,那个资料里面有说的~4.7uF是不可以的...

网友:
当然也不一定是2.2nF,也要看复位电阻,,最好小店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