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很久的12864读数据问题终于解决,寥寥总结一下,大神勿喷

楼主:
首先自我解释一下,专门为这个小细节写篇日志有两个原因:1)算下来被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今天终于解决,我不希望后来写12864的人像我一样懵逼。2)在度娘论坛查找的时候,发现网上基本没有一个 完整的说法。

ST7920的12864,8位并行

总结三点如下:

       一 , 在读取DATA的时候,第一次读需要Dummy read(空读)一次。这个在淘宝几个大的店铺提供资料中似乎都未标明,在ST7920芯片的资料上有,截图不方面,求证烦请自行百度datasheet。

      二, 在WR,RS置高电平后,EN置高电平之前。需对连接屏幕的数据总线全部置高。

      三 ,注意读数据是基本指令,即RE = 0,紧接着若有画图指令,则是扩展指令,RE = 1。

网友:
以前搞过,
1必须的2不需要啊,这个时候io成输入态就行了,51是这样了.3不明了
读数据用的不多.总结一下可以读取四种数据.
1读AC位置,这个一般用不上,因为显示位置一般每次要重定位.
2读取屏上的字符,这个可以用在按键置数后将屏上的字符转换成数字,好处是可以减少内存占用,按键置数的维护比较简单些.
3可以读取7920内的中文字库的字模
4读取绘图区域的数据,这个比较有用,比如你想在绘图区只修改几个点用上这个功能就不用刷整屏的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