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仿真与理论计算一定一样吗?

楼主(2013-02-26):
电路仿真与理论计算一定一样吗?
电路仿真中的参数与理论的一样,那么仿真的结果也是一模一样吗?
仿真

网友:
依据使用的软件不同而不同,还有就是电路的中的器件模型参数是否准确。
一般常规的电路,用到一些常规的器件如集成电路应该是仿真和实际相差不多。还有就是有MCU的编程仿真,也相差不多。
但类似考虑到温度等问题,仿真后都要用实物来验证。
总的来说,仿真必须经过实际去验证,不然,仿真没有意思。个人观点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