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PCB的ADuCM360电路,再征意见

楼主:
电路说明
电路中,使用PT100作精确温度测量,接于DR1DR2,还使用了热电偶作测温用,接于DR3DR4。芯片的DAC也可用于输出测量数据,输出类型为4mA~20mA电流,此部分电路由DACAIN8AIN9端品及外围元件组成,由DR5DR6引出。
此电路还可以作一般测量,AIN6AIN7作电阻测量,其中一引脚作电流源输出,内部的可编程电流源从50uA1mA,一引脚作模拟量输入,这样可以满足相对较高精度的电阻测量,测量端点为DR7DR8。还引出了一般电压测量,由DR8DR9引出,其分压电阻R15R16也可以由IO口控制的开关接入,以实现量程切换。AIN11用高电压的测量,需要考虑高压保护问题。
作电压测量时,考虑到自动量程及对模拟输入的保护问题,加入了D1D2,它采用漏电流较小的PZ5D5V6U,当外部测量电压较高时,D1D2)击穿,使AIN输入的电压低于最高承受电压3.9V
J3J4用于数字端口的引出,全部的19IO口均引至此。J1为调试插座。
电源稳压使用ADP1503.3V供电,DVDDAVDD采用ADI的建议方案。Q2为后级数字部分的电源开关,因ADuCM360有模拟地开关(GND_SW)端未作它用,这里用它做控制。

ADUCM360.pdf (25.44 KB, 下载次数: 38)

网友:
就这上面的元件,打个10cm X 10cm的板子,只能占1/4面积

网友:
我可以帮你做

你这个板子我可以帮你做,帮你送去加工,你只管收板子就好了,保准好用,板子小而精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管以后是不是你做,有这句话已经非常感动了。
谢谢你

网友:
打5X5的只要50元

网友:
很新的MCU,看中内置24bit的adc,支持!

网友:
ADUCM361   现在5个多美元。价格还是蛮合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真是有热心的朋友在,

网友:
SWDIO和SWCLK

那里 不加上拉电阻可以不?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的。你也可以试一试

网友:
怎么下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