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评】DIY的钓鱼用温度计

楼主:
一向比较敬重wstt,还是参加热闹热闹,要是这个活动能开展起来的话,二月份快没了,说不定还能讨到巧

视频刚刚拍的,自己都没看一遍,太罗嗦了应该,大家如果看的话忍受不了就跳着看吧。在上传完毕后在二楼发
有些视频中忘了说
纽扣电池在显示屏下方和印制板之间,没拍出来。当然拍的时候测电流还是用的外接纽扣电池。
如果用双面板,贴片元件,CPU也用贴片的,实际上体积可以做到显示屏大小。
也很简单,娱乐娱乐

网友:
忘了说,开机后10多秒无操作自动关机

当初设置显示节气,是因为我不知道其实节气在农历中日期是相对固定的,而一些所谓钓鱼技术介绍中经常使用农历或节气,所以我要显示节气,但是后面发现其实知道阳历就可以了,知道节气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所以以后可能删除以节约存储空间。

关于电池的使用时间,开始以为CR2032是300mAh的,后来发现大都是220mAh的。
可以这样计算,一天平均显示20分钟,这样至少可以用两三年以上。主要是显示屏耗的电

网友:
电熨斗的用上来了。
帖子不错,本月月度奖获得机会非常的大呀,恭喜恭喜!

网友:
回复 楼主:

期待楼主视频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熨斗的用上来了。
帖子不错,本月月度奖获得机会非常的大呀,恭喜恭喜!
呵呵,至少wstt所说的第四条欢乐度我应该得满分,德州仪器的专家瞄一眼的时候看到MSP430 inside的照片肯定立刻拍板:马屁拍得够强!这一条肯定要给满分!

另回复so so:
视频实在拍得太差。电脑摄像头老是声音不同步,用手机拍的,没法架设,还占着一只手。没有立提纲重拍,实在是口吃迂腐拖拉。不好意思,各位见谅

网友:
真给力!崇拜啊~

网友:
我来晚了,fuchong的DIY非常给力
分享下设计资料更好了

网友:
非常给力!!

网友:
回复 楼主:

小伙子,很帅啊,
做的东西也很好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啥意思呀?
是不是讽刺我呀?
都苍老的不成样子了
本来如果手机摄的角度正一点或者能有比手机摄像头好一点的也许能形象稍微改善一点
都抑郁得掉头发开始秃顶了,角度没拍出来

网友C:
一直到现在才有时间用电脑看视频,fuchong发出了我们活动的第一个项目,给我们开了个好头。
fuchong在视频最后说道DIY活动开展起来不容易,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尤为感谢和尊重像fuchong这样乐于和我们分享的坛友!!!

网友:
不错,分享得非常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搞的不错,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直到现在才有时间用电脑看视频,fuchong发出了我们活动的第一个项目,给我们开了个好头。
fuchong在视频最后说道DIY活动开展起来不容易,对此深有体会,所以尤为感谢和尊重像fuchong这样乐于和我们分享的坛友!!!
客气了

其实有一点我没好说,以免好像自己做的东西好像有什么似的

就是已经工作的或者有很多工作经验的,往往不会随意DIY一些东西,而做的东西往往有一定目的,不一定愿意公布出来。您的模版上写着创新设计之源,现在的时代,有意义的创新往往会有可能伴随着价值的吆。难道是想搞成李开复类似的“创新工场”(具体什么名称我忘了)?

像我这个其实一点也算不得什么,对于公布不公布也还是有点犹豫的。作个假设,假设是真的有应用需求,而且显示屏还可以保质量的大批量买到的话,说不定还有可能弄成实用的,尽管我没有想过要批量。例如我说总有办法的,但是也没明说,我想到的,别人要去想也是能想到的,关键就是不能说破,一说破其实就没什么了。壳子没法弄,否则我真的想弄几个到网上兜售兜售看看。
不怕笑话,我楼顶图片中的印制板,我是局部模糊过的,不会有人真的认为是板子做得坏了吧?当然其实也是很没有必要的,那点电路,等于根本就没电路,根本不用遮挡都能猜到。

所以DIY活动怎么搞,我作为网友,也没想过该怎么弄,只是想到什么说点什么。也许针对在校大学生好弄点?

不管怎样,祝你的建议能够得到大家的响应和建议参与。DIY可是实干实练,也是学习的好途径。

网友:
关于视频中的按键不灵,补充一下
几乎可以肯定是按键本身问题,当然也和我使用不当有关系,没有紧贴印制板,还只焊接了两只脚,按键的按钮比较长高。
视频中不知道有没有拍摄清楚,按键要是接触上了,会有不到10uA的电流,但是万用表还是会显示出来的,没有显示出来,就是没有接触上,我有时候按下了,万用表却没显示。
软件中,左右键是通过同一处理流程,只要一个按键操作没处理完都是禁止所有的按键检测的。只要按键开始中断,必然会有一个键值会出来。而我那个左键视频中也有单击也没反应吧?再说没有支持两键同按的功能,稍微想一下,岂能右键正常左键不正常的?

看到dontium,总觉得似乎像是有点讽刺的样子,呵呵,以前和他拌过嘴

网友:
边看EEworld的视频讲座,准备边干封装盒子,就是还不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D:
很有创意,不错

网友:
回复 楼主:

工具不少。自己做鱼钩?还是啥

钓鱼温度计
我开始以为测水下温度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就是测水下温度,不同水深

就是体积太大了,又是密封,不知道热胀冷缩或者水的压力会不会弄坏?哪位了解这一方面的能不能说说会不会爆了?用胶糊的盒子,不知道能不能背负住
本来可以做的小一点,如果用双面板全部贴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有创意,不错

恭维吆

哪什么创意,小玩意充其量小程序里瞎绕绕自以为还小聪明
不公开源代码,一方面确实有点不想有人不劳而获,另一方面也是虚荣怕各位见笑啦,怕不规范,说不定还是有错误地方。再说也没什么啦,不像你们的大玩意高性能器件

网友:
放到水里面,密封漏了就出大事了
有个蠢办法,用热熔胶都涂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总共用五种材料:环氧树脂胶(好像AB胶就是吧?),人家装玻璃用的玻璃胶,沾鞋的502胶,热熔胶,喷漆,涂几层,也不知道会不会互相破坏

用热熔胶灌封有点不想弄,以后还要拆掉器件再利用呀

就怕还是不行吆,不知道5米深的水压力怎样,没这个体会呀
太阳下晒热了空气膨胀也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 解决方案管理器 那个是啥软件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解决方案管理器 那个是啥软件啊?
Visual Studio 2012
微软的

网友G:
5M?怎么记录水下温度?拿上来再看?实用性不是很强,对钓鱼真的会有帮助吗?有个数码管也就够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5M?怎么记录水下温度?拿上来再看?实用性不是很强,对钓鱼真的会有帮助吗?有个数码管也就够了吧

最好是能超过5M
怎么记录?没看我按照EEworld模版写的楼顶帖子?
用不用拿上来看,得看性价比之类的吧,当然可以分档次。
你弄得很高级,可是价格贵老了,有意义么?除了练技术
至于对钓鱼会不会有帮助,我钓鱼经验少,悟性差,不好说。不过我想面对一水面,水下的温度分布难道不是一个想了解的问题么?特别对于新手,对于所谓经验丰富的所谓钓鱼高手恐怕也要有个定量的认识吧?当然您如果能提供一个热分析的模型那就好了可能不用什么温度计,根据地形地势能够估算出大致温度分布。

网友:
还是做个了结

受臭chunyang的影响,虽然心里犯嘀咕,还是用了漆包线,放到水里水温低也不显示温度下降呀,经核实很可能还是经过水有漏电阻。还是换了用旧耳机线,现在扔到水里和另外的DS18B20显示一致了。害苦我了。呵呵,也不能怪人家,自己的线本来就是拆的,本来就可能破了。

封装好了的,也不打磨上漆了,结构胶硬化很慢,好长时间也也不够硬,也许就是这么有点软了。

网友:
那个是感光板,还是热转印? 我06年买的感光板还有一盒没用,不知道都放失效没有。
不用热溶胶和AB胶,用704胶就好,软的还能防水,还不会有高温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H:

热转印
感光版贵,没舍得买
704是软,但是粘接性可能不行吧?
我主要用的AB胶和路上捡到的建筑装饰用的中性结构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