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R串口无法通信的问题

楼主:
我用51单片机采集数据并通过RS232串口传输给计算机,单片机还需控制一个继电器。接通继电器前,数据传输是正常的,接通继电器后数据无法传输。初步判断是由于强电对单片机的干扰造成的,但是继电器模块已采用了光电隔离(光电隔离使用的两个电源两个地)。
求教各位大神,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已经捣鼓1个星期了

网友:
除了要求完全隔离外(注意地回路都不能有连接),还要在继电器触点上加RC消火花电路。

网友:
最好能有原理图或者实物图片。干扰可能会有,但是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我怀疑你代码有问题,闭合继电器之后是否影响了你的数据传输条件?仔细的看一下吧。
还有可以这样试一下,数据不通的时候继电器接负载没有?是什么样的继电器?如果是小继电器并且没有接负载的话,基本上可以排除是干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