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zigbee协议栈中SensorDemo例程终端节点使用电池功耗

楼主:
上报温度间隔修改为30s,30s之间用电流表测电流显示几个uA,后来用示波器串联小电阻测量才知这30s之内有这么个情况:每一秒都会有一个尖峰脉冲波,难道每1s中cc2530芯片会从PM2苏醒一次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有可能,MCU醒过来处理一下,时间很短,用示波器才能看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明白啊,既然低功耗就不需要处理了我感觉,苏醒了就直接读取温度再睡,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估计是MCU的定时器或者看门狗无法从硬件上支持30S这么长的睡眠,才会中间醒来多次。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硬件肯定支持的,不跑协议栈我试过,而且功耗还真是3-4个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