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实验电路中的经典电路---传感器电流输入电路

楼主:
ADI实验电路中,有一些比较经典的电路,现发上来和大伙分享

测试传感器的电流输出电路:(此电路在CN-145中)

网友:
电路中,
4 mA-20 mA反馈电路主要由ADuC7060 的片内16 PWM控制。PWM的占空比通过软件配置,以控制47.5 Ω RLOOP电阻上的电压,进而设置环路电流。这里,RLOOP上方连接到ADuC7060 接地,RLOOP下方连接到环路接地。因此,ADuC7060/ADuC7061ADP1720ADR280 OP193所引起的电流,以及滤波PWM输出所设置的电流,均流经RLOOP

网友:
恩,分析的很到位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