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实验电路中的经典电路---单-双端变换电路

楼主:
ADI实验电路中,有一些比较经典的电路,现发上来和大伙分享

单端变双端电路:(此电路在CN-171中)

网友:
图中给出了ADL5535/ADL5536驱动16位ADC AD9268的示意图,其采样速率为122.88 MSPS。ADL5535具有50 Ω的单端输入和输出阻抗。一个1:1 阻抗变换器( M/A-COM
BA-007159-000000,4.5 MHz至3000 MHz)与端接电阻、串联磁珠一起使用,以向抗混叠滤波器接口提供50 Ω负载。
ADL5535与AD9268之间的滤波器接口是一个六阶巴特沃兹低通滤波器。它提供以175 MHz为中心频率的50 MHz 、1 dB带宽。六阶滤波器后接一个分流LC(72 nH、8.2 pF)振荡电路,用以进一步降低滤波器的低频响应,使滤波器具有更多的带通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