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中断号如何确定

楼主:
我要写一个DMA传输完成的中断函数,我打算使用这个函数去绑定DMA中断和中断函数:request_irq(unsigned int irq, irq_handler_t handler, unsigned long flags,  const char *name, void *dev)。但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数(中断号),我不知道要怎么确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要写一个DMA传输完成的中断函数,我打算使用这个函数去绑定DMA中断和中断函数:request_irq(unsigned int irq, irq_handler_t handler, unsigned long flags,  const char *name, void *dev)。但这个函数的第一个参 ...

去查一下内核文件中一个irq.h,还是request.h的文件。再笨的方法,找个用到request_irq函数的实例代码,在里面看看有哪些头文件,然后再你的代码中试着在包含头文件的那块一个一个的试着加上去,加对编译就会通过,然后查到了头文件,再进入查这个中断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