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RT配送的程序突然不能向PC发送字符了

楼主:
之前使用配送的UART程序,用的是TKS的串口调试工具可以接受PC发来的字符,也可以向PC发送字符;在使用SecureCRT_CN之后,只能接受PC发送的字符,而不能向PC发送字符了,这是什么原因?望高手指导,不胜感激

网友:
不上程序 哪晓得啊

网友:
查看源程序,看看发送陈程序有纳西设置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int main(void)
{  u16 i=0;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s */
  RCC_Configuration();

  /* NVIC Configuration */
  NVIC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GPIOs */
  GPIO_Configuration();

  /* Configure the  USART1 */
  USART_Configuration();

  printf("\r\n dfdsfs \r\n");

while(1        )
        {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SET)
                {
                        i = USART_ReceiveData(USART1);
                        printf("  %c",i&0xFF);           /* print the input char */

                }
        }

}

#ifdef  DEBUG

网友:
回复 网友B:

额,还望指教,如果可以的话给我你的QQ或者其他邮箱联系方式,我将完整程序发给你帮忙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首先  照你所说  配置应该没有问题
你是设定中断接收还是查询
看你main里面的写法  你库函数 功能没弄清楚
你分清下面两个函数是不一样的
USART_GetFlagStatus 查询状态位
USART_GetITStatus     查询中断标志位
所以呢  有USART_GetITStatus(USART1,USART_IT_RXNE)
        或USART_GetFlagStatus (USART1,USART_FLAG_RXNE)
        这两种写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实在惭愧,现在大二,刚开始接触这个,买了一块红牛板,对这个不是很懂,从LED、按键、再准备进入UART学习的,结果遇到这个问题。如果可以的话,我把完整的程序发给你帮忙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的 你直接上传成附件

网友:
回复 沙发 xinjitmzy

如果程序没问题,会不会是软件的问题,我使用的串口调试软件是SecureCRT_CN

UART程序

网友:
看了你的程序 你把main里面的if改成这样看看
        if(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RXNE)==SET)
还有 工程里面你没添加库吗
怎么一个都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