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 TMS320DM6446实验板

楼主:
连上实验板以后 debug--connect 提示有错误 就摁摁电源接头 结果就听到崩的一声响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啊  板子烧了吗

网友:
估计电源烧了

===================================

网友:
我只记得电容爆掉还有LDO芯片过载了有这种音,其他的没见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 现在再用 板子上的灯都正常亮  但怎样检测一下板子坏了没呢 板子现在还不会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