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LM3S上从一个程序跳转到另一个程序

楼主:
在做LM3S CPU的IAP功能时遇到了程序跳转的问题。目前可以正常擦写flash,也能正确做到中断向量表的重映射,但是在最后,从启动程序跳转到用户程序时就出现问题了,跟踪调试时发现,PC的指向确实是正常跳转到用户程序在SRAM中的复位函数的向量中,但接下来的一条指令就出现错误了,并没有进入到复位函数中,而是发生了fault,然后就在这里面死循环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怀疑这个是在跳转时哪写的不对更可能的是漏掉了什么。

各位看客、高人、大牛,请帮忙看看,指点一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问题只能是自己调试一下。
没调试过就不好发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只能是自己调试一下。
没调试过就不好发言了。
上午已经调出来了,只是稍微再转个弯就好了

网友:
能否说下你是怎么实现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