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仿真器问题

楼主:
求教IAR 5.1版本用利尔达仿真器 驱动就是装不上  更好的版本的就可以了 什么原因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求教IAR 5.1版本用利尔达仿真器 驱动就是装不上  更好的版本的就可以了 什么原因呢
去年遇到过类似调试仿真器方面的问题。建议安装IAR for MSP430 5.3 版本,然后可能需要升级固件,正常升级即可。但一定注意不要轻易使用5.3以上版本,有风险升级固件生成砖头。

网友:
你的问题应该是仿真器里的固件版本过高,你用的IAR版本与仿真器不兼容所置,象现在我们生产的MSP430USB仿真器里面固件升级使用CDC的,适用IAR版本是5.4以上的,要用以下版本的就需要降级,我们的网站,光盘里都提供了汉化过的降级软件供用户使用,也很方便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已经升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