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nux下netstat 命令输出含义求教

楼主:
大家好,请问谁对linux网络比较了解,帮解释一下各列的参数含义:
如:
Proto----------协议类型
RefCnt---------这个字段不知道什么意思
Flags
Type
State
I-Node---------主要是这个字段,这个字段在man手册上 都没有找到
Path-----------这个里面不理解的是有好多空白是为什么?

~ $ netstat -n
Active Internet connections (w/o servers)
Proto Recv-Q Send-Q Local Address           Foreign Address         State
tcp        0      0 192.168.2.151:23        192.168.2.150:3537      ESTABLISHED
tcp        0    126 192.168.2.151:23        192.168.2.150:3555      ESTABLISHED
tcp        0      0 192.168.2.151:1005      192.168.2.252:111       TIME_WAIT
Active UNIX domain sockets (w/o servers)
Proto RefCnt Flags       Type       State         I-Node Path
unix  2      [ ]         STREAM                   2743
unix  2      [ ]         STREAM                   2742
unix  2      [ ]         STREAM     CONNECTED     2467
unix  3      [ ]         STREAM     CONNECTED     1662   /root/av_sock
unix  3      [ ]         STREAM     CONNECTED     1863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好,请问谁对linux网络比较了解,帮解释一下各列的参数含义:
如:
Proto----------协议类型
RefCnt---------这个字段不知道什么意思
Flags       [/backc ...

说实话,我用过这个命令,但不多也不熟悉。建议楼主还是自己搞搞,因为这种东西,别人解释了,你能感觉到你懂了,但是时间一长就忘了。没有意义的,倒不如自己搞个网上翻译或金山词霸把这些都翻译一下,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来验证一下。如果是就是,不是也好,试着再看看是怎么样才对。总之,不要留在表面去理解,那些能看了表面就真正理解的人,应该是之前有类似的经验或体验,现在只是迁移一下就好。当然LZ也可能就在这些人中,不是的话,那还是自己多试试多查查,Linux下命令那么多,要是都这么问,没法搞。而且回答你的人搞不好说错了,害你转很大的弯,或者他说的对,你理解的不对还是怎么样。总之,自己不要怕浪费了时间,不要为了解决一个问题,是为了解决一类问题,那时间就花得很值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