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274

楼主:
版主好,我在用msp430F2247单片机调试nRF24L01+模块,自己模拟spi时序。
按照网上的框架编程后用示波器监测mosi,可以看到输出的数据是自己想输出的,
但示波器监测miso线没有回来的数。
我想问一下把nRF24L01+这款模块的mosi接到msp430单片机的mosi口线上,
把miso接到msp430单片机的miso口线上正确吧。
设计中miso接的是单片机P3.5口,我把P3.5设置为了输入,
因为是自己用I/O口模拟SPI时序所以把P3.5设置为一般I/O口线功能
在示波器监测miso结果一直为低电平的时候,查看msp430单片机寄存器P3IN的P5位一直为1,
P3IN应该是只读寄存器,它的值应该是I/O口线的状态吧
寄存器值和示波器监测到的值不同这是为什么呢?

P3IN麻烦大家指点一二,谢谢

网友:
没有人了解这方面的知识吗?
求大牛帮确认一下,谢谢

网友:
真指望不上论坛里的求助吗?有人能指点一下吗?感觉挺简单的也许是模块本来就没配置好,但是论坛里大家共享的程序我都看了几乎一模一样的啊!有调试过的求指点!!谢谢

网友:
正确的接法应该是时钟-时钟,输出-输入,输入-输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回复!
另外,您的意思是无线模块的MISO和msp430单片机的MOSI接;无线模块的MOSI和单片机的MISO接吗?
我的理解是无线模块的MISO和msp430单片机的MISO相连,
因为对于SPI协议来说单片机是主设备无线模块是从设备,所以我把他们两条线接在了一起。

网友:
注意理解MOSI和MISO的含义,这是英文缩写。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那我这种接法是对是错呢?请指教
我认为我的这种接法是对的,问题可能出在模块配置上。

网友:
晕,已经说的这么明白了,你的接法当然是错的。

网友B:
我知道MOSI是主设备输出从设备输入、MISO是主设备输入从设备输出。
不想冒犯您,但我想问问确定要无线模块的MOSI接430的MISO吗?
我刚刚找了一下手头的资料,找到了一个《战舰STM32开发板光盘资料》附带的电路图
那个开发板里面的接法并是不像您说的那种接法,
而是我设计中所采用的接法:nRF24L01的MOSI接stm32的MOSI;nRF24L01的MISO接stm32的MISO,只是控制器不同。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这么大个论坛只有您帮助我找问题,但是我还是觉得我的接线没错。
在附件中已经附上开发板的电路图,接线是基础,如果错了比较麻烦,希望您再帮我确认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示波器显示为低电平,那值大概是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您的询问!
示波器显示的就是0V没有波动。

我设计的时候接收和发送是设计到一起的,
通过选择焊接0欧姆电阻来选择是作为接收板还是发射板,
现在已经确定接线没问题了,我把发射板的程序下载到接收板中,
也就是更改一下端口定义,用接收板作为发送板,就可以得到正确的返回值
但是同样的程序下载到发送板中,端口定义也已经改回来了,返回值仍然是零
我检查了一下发送板MISO线的外围电路,并没有接到其他器件上!
不知道是什么引起了这个问题,在查找。
我也用一段对I/O口操作的小程序测试过用到的端口,可以得到想要的高低电平,都没问题
我也把MISO这根线换掉,换成别的口线,还是得不到正确值(这个方法我还想试试,因为这些天调试弄的头脑很乱,也许改程序的时候有些小地方没注意到。因为我觉得既然有板子好使,口线也没问题,就应该是程序的问题了)
很头疼!!

网友:
你好,我们先确认下,你是使用的USCI接口的硬件SPI还是软件模拟SPI时序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用普通I/O口模拟的SPI时序!

网友:
关于这个图,按照惯例,MOSI、MISO都是针对自己来标的,也就是自己是MASTER的模式下的端口方向。
根据你发的图,应该是买的nrf模块,就图中的U7,那么就应该是模块的MOSI(模块为从设备,则认为该端口为IN)接到MSP430的MOSI(MSP430为主设备,则认为MSP430为OUT),好在你是用软件模拟,直接修改代码就可以实现这个转换。
最好核对下你正在用的nrf的端口说明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MOSI是主设备输出从设备输入、MISO是主设备输入从设备输出。
不想冒犯您,但我想问问确定要无线模块的MOSI接430的MISO吗?
我刚刚找了一下手头的资料,找到了一个《战舰STM32开发板光盘资料》附带的电路图
...

网友:
回复 网友D:

您说的很对,我就是这个接法!当时chunyang说我接线错误,我也犹豫过,真害怕接错了。当然用I/O模拟改过来也方便。
后来也证明接线是对的,我现在在找程序里的问题,也许是个细小的地方弄错了!
最近事儿也多,总是调试一会儿放下一会儿,没有整块儿的时间,找程序的问题很费劲,思路总断。下午开始再找找
谢谢您的回复,真的很感谢,还有chunyang我也很感谢,不管说的正确与否,大家都是出于好心就是在这个平台讨论。

网友:
回复 网友B:

nrf24l01 + msp430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53525-1-1.html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164342-1-1.html
在论坛上给你搜的,你看看是不是软件模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基本测试已经通过了,接收和发送都没问题。
  后来才发现之前遇到的问题是电路板焊接的问题,CSN脚虚焊,发不出正确片选信号造成的。这批板子选择msp430F2274的封装是管脚在下面的,不能手焊,是送出去焊接的,20块里面有8块坏的。8块中有两块板子个别管脚不好用,其他的根本下不了程序。我调试的那两块板子正好是能下载程序但都有管脚虚焊问题的。

  现在遇到一个新问题,就是开始接收的时候第一次是可以接收的,返回的标志位也是想得到的正确的数值。但循环一个周期后,再接收第二次或更多次就不会成功了。考虑到可能是有些上电后的配置在循环外,循环一次后配置就不是上电后的配置了,我就把main函数中所有配置包括单片机的都放在大循环里,结果还是只能接收一次正确的数据。

  不知道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比较怪的问题,希望指点一下我应该该如何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