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说说德州仪器的那个无线运动手表能够水下30米的原理

楼主:
记得好像手册里说德州仪器的那个无线运动手表承受水深是30米
大家能不能说说是怎样防止水进去的?
特别是有手表的,拆开过吧?能不能说说?
没有得我说说,测量大气压,好像是通过像毛细管一样的通道。
按键怎样防水不是很明白,反正是通过一根活动的金属棒穿过外壳按键的,不知道怎么防水的。

手册中也说了,大雨游泳之类的不能用。在水下不能操作按键。

我钓鱼的时候真想用这个手表测水温,虽然热传导可能慢一点。不过还是没敢,怕进水,也怕弄脏。记得插秧的时候污水弄到手表上,后盖缝里弄得都是泥

网友:
防水靠的是密封,密封通过适当的结构设计实现,所有空隙都用胶圈填充密封,胶圈在压力下会变形充满整个缝隙,故能起到防水的作用。不过外力过大时,胶圈会变形甚至发生位移,这时就可能漏水了,所以水深不能过大并要避免激烈运动时的冲击。至于水下不能操作按键也是类似道理,按键杆运动时可能会在胶圈接触处产生缝隙而漏水。

网友:
整个手表应是胶垫封的,有的地方如按键

里边是全密封的,就是往胶上按,然后胶层后是是触发的按键。象显示及换电池都是胶垫密封。

网友:
谢谢回复

不知道能不能当作一个娱乐,哪位能算算30米下作用于按钮那个面积的力?
当然结论肯定不是怀疑手表了,肯定是没问题的了,就是想到了想问问,自己都忘光了,就记得pgh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三十米大概3个大气压

网友:
压强=水的密度×地球重力加速度×水深,另外还要加上大气层的压强,但因表内有空气,与大气压强相等,故抵消。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回复 网友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