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JLINK问题

楼主:
我想请教下,最近调程序碰见一个问题,环境是KEIL+JLINK,处理器是LM3S9B96,我写的程序直接下载到处理器运行都正常,但是,只要仿真就停不下来,而且打断点没有作用,程序跑到异常处理里面,网上方法试过了也不行,KEIL用RDI方式报缺少AgdiRDI.dll文件,从别的版本里拷过来,一仿真就报错,退出。
麻烦大家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的 ULINK + STM32 也莫名其妙无法设置断点,目前还在查找原因。

网友:
我的一直都不行 所以很郁闷

网友:
换个Keil版本 不行就换个jlink驱动

网友:
LZ这个找到解决方案了么,我也在纳闷,为啥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