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图中的二极管是什么作用来着?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
二极管,就是个“单向导通”,不管在哪里,都是这样。

在这里,只是为了11~14脚输出高电平时对它影响,而低电平时不受影响。

网友:
为防多键同时被按下时短路输出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就是个“单向导通”,不管在哪里,都是这样。

在这里,只是为了11~14脚输出高电平时对它影响,而低电平时不受影响。
晕,这不是等于没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呃,是的,后面还需要检测到底一列中什么键被按下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把我的回答放一放再理解一下,今天不理解明天再看、明天不理解后天再看、……,你迟早会给个正确评价的

网友:
之前也看过在单片机外围这么用二极管,是防止电压冲击端口用的,
这个电路中二极管的用处我同意上面的说法,防止多按键按下后短路的。
我想这么接二极管,P3.0~3.3端口就不能用作查询高低电平了,只能做输出高电平功能,
用单片机另外几个没接二极管的端口来判断有哪个按键按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