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BDII J1850PWM 问题

楼主:
新来的,向各位问好!最近做OBDII诊断开发,有几个问题请教高手。问题1:连接OBDII J1850 PWM后,按协议要求发0X61,6a,f1,01,00,0a,.波形正常,但汽车无反应(我们用的是模拟ECU板代替)。为
什么?

网友A:
你好,我是初学者,想请问一下,我想利用STM32获取汽车数据,如果用ELM327是利用AT指令来获取数据,如果不用327在程序中需要利用什么指令来获取汽车数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是初学者,想请问一下,我想利用STM32获取汽车数据,如果用ELM327是利用AT指令来获取数据,如果不 ...

这个得你看目前的车型是支持哪种的诊断协议。有CAN线的,K线的等。具体可以看OBDII接口上面与这几个端口相对应的端子上面是不是有端口引出来。如果是CAN线的,通过ISO15765或者是SAE J1939协议可以读出一些数据。如果是K线应该就是KWP2000协议

网友:
我也碰到这个问题

网友:
请问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