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矩阵键盘问题

楼主(2013-03-02):
矩阵键盘问题
原来用郭天祥的视频教程里的算法设置4*4键盘,结果第一行不显示,其他情况可行,后来改用测行列的,结果执行正确,是算法的问题吗?
键盘
矩阵

网友A:
郭天祥的那个开发板好像是USB冲突了,你把右上方的USB取了再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USB冲突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右上放不是有一块USB开发芯片吗,型号不记得了,可以用他接鼠标什么的,开发板用USB下载程序时接口与键盘共用IO口,你把USB拔了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PS:这种问题问下度娘就会有答案的,你还专门发张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