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中除法使用错误。求指教

楼主:
vhdl语言的问题,用FPGA串口接受到一串数据,然后用这一串数据除以256,并将余数取出来。再用64除以这一个余数。
为什么会出错呢?原因好像是两端都要是实数。

下面程序中 h_pixel是串口接受的数据。some_level是常数256。
程序代码如下:
     RTR_int:= h_pixel/some_level;  --多少像素  一阶
     RTR_rec:=h_pixel rem some_level; --余数

     if RTR_rec>0 then
      n_pixel:=some_level/RTR_rec;  --余数中的,每多少像素补一个像素进去
      。。。。。。
    end if;

错误代码如下:
line 218: Operator must have constant operands or first operand must be power of 2

网友:
VHDL通常情况下仅能处理整数。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将串口接收的h_pixel值  变为常数就不会出错,因为h_pixel是未知数,所以可能 RTR_rec:=h_pixel rem some_level中RTR_rec也是未知的,
n_pixel:=some_level/RTR_rec;这一句出错了。
请问有没有方法解决这个问题啊?求指教。。。

网友:
/仅支持除数是常数的。对于2的整数幂,
应直接用移位方法即可!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