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我们学校用的是Dr.com客户端,只要一用这个登录,写好的代码就会出现第一行前面的情况,自动加上,很头疼,怎没办啊

楼主:
(图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图,我们学校用的是Dr.com客户端,只要一用这个登录,写好的代码就会出现第一行前面的情况,自动加上,很头疼,怎没办啊

这个我之前也遇到过,但是想啊,反正以后也不会怎么去用它,就先将就着算了。也不知道这个怎么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该怎么办了,只要在传输的时候把DR关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