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无法调试问题

楼主:
为什么我在win7系统下无法调试程序,每次点击“Debug”后就会出现对话框“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Check if hardware is connected. Check if drivers are installed. Try to restart the computer. Tools using the parallel port are not supported on Windows Vista Session aborted”,跪求各路大神指点啊

网友:
这个现象明显是硬件没有连接好或者驱动不正常所致。

你用“parallel port ” ?你用的什么JTAG?用并口的话,需要安装个“port talk“的驱动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我在win7系统下无法调试程序,每次点击“Debug”后就会出现对话框“Fatal error: Failed to initialize. Check if hardware is connected. Check if drivers are installed. Try to restart the computer. Too ...

先检查一下相关的设置在debug选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