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3854B做boost PFC电源的问题

楼主:
请问大家,UC3854B的20V 供电电源怎么做的??有没有什么比较简单的方案啊,新手不大懂。毕业设计题目,老板让做一个1000W的充电电源,这可难为我了~~之前没做过这么大功率的~~求大大帮帮忙,那个20V的VCC是怎么产生比较方便,本本身的主电路就够复杂了,不要再拿出很复杂的方案啊~~ti的参考设计上也基本没有讲那个20V的VCC怎么设计~~

网友:
就没有把UC3854B资料看透彻,,
哪来的UC3854B的20V 供电?15脚VCC是10V---16V供电。把基本的东西看仔细喽

网友:
回复 网友A:

datasheet上说的,recommended operating conditions~~VCC MIN10v MAX20v ,datasheet上的电气特性都是在VCC 18V时测量出来的~~芯片的最大安全供电电压为22V,至于你说的16V与10V貌似是欠压封锁阀值电压,不知道我理解的是否正确~~,另外,这个不是问题的关键啊~~,关键是220v市电全波整流后,怎样得到这个供电电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没有看过一点开关电源的原理图么,,,搜一下开关电源的原理图,了解一下类似基本的电路,比如3842芯片之类的参考,如果这样的供电都不清楚,这里几句话给你普及不了哦
导师真行,真难为你了,都敢让你做100W的电源。估计是缘于不善于看基本的东西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看来你是没理解我的意思~~我就是不想再单独做一个辅助电源才来求助哒。以前做的东西都是直流供电的,电压都在在50V以下,用一个单片的开关稳压器芯片就行了~~这次是要从220V取电,再经过整流滤波再降压这样有点麻烦,因为本身主电路对我来说就已经相当复杂了~~一个辅助电源感觉不应该用这么复杂的方案,就想来求助一下,看做过的大牛们是怎么设计的。ti官方的datasheet,确实也没有说这部分(当然也有可能说了我没注意到)。大牛你要是知道就稍微点播一下小弟,不用说这么一大堆木有实质性内容的话 ,还是多谢你了~~

网友:
呵呵,简单电阻分压就可以实现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阻分压的话,应该需要并联电容和稳压管??不并联大电容的话,分到的电压是半波正弦电压,不能持续供电哈~~但是并联的话,会不会对最后的PF值有影响??没做过不大清楚啊,求帮忙,我看ti的参考设计上交流输入端和整流桥出线端各只并联了一个0.47uf的电容~~不知道如果出并联了大电容会有什么影响,还是说直接从boost pfc的输出电压来分压?这样的取电的话,会不会出问题啊?? 麻烦大神给我说说哈!!!谢谢拉

网友:
影响也有,不是简单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吧 ,还是想其他办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大牛,你建议采用怎么样的的电源来供电比较合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俺不是大牛,也木做过1000W的电源。拆解过的电源好像也没有这么大。

建议采用分压电阻加稳压管的形式,比较理想。
就是供电么,能把3854B工作起来就行。其他的如7.5V基准是它工作后才产生的,然后它在16脚输出PWM信号等等那是它自己工作后的事情,,,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