淌了一大推口水,测了一下我的DS18B20

楼主:
和我的无线运动手表低1.5到2度
没办法,含在舌下,测了一下,可悲的是,两只温度计读数也不很一致

单片机显示DS18B20温度为36.31度
两只温度计分别为36.75和36.95

网友:
晕,又看了一下无线运动手表的相关数据,也来手表里的传感器的温度准确度误差范围是正负2度,分辨率是0.5度,我把分辨率当成准确度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算准的了,跟体温计相差不大,测水温应该够用

网友B:
楼主做什么工作啊?您再这么简陋的地方搞研究,我太佩服了。。想想我自己。。。哎不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做什么工作啊?您再这么简陋的地方搞研究,我太佩服了。。想想我自己。。。哎不说了

现在的条件再简陋,比起1980s来那是好的不可以道理计,俺当年玩电子,嘿嘿,弄个晶体管都不是一般的难……

网友:
桌面太小,又太懒,很凌乱,见笑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要烧器件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技术的,有哪个的桌面非常整洁、干净?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不一定吧?我如果有地方放东西,恐怕还是会保持面前一块面积干净的,主要是指东西不凌乱不靠在一块儿,否则容易乱容易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