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帖学习eCos

楼主:
一直想学个真正的操作系统.uCOSII(I)和linux之前都草草的看过一些.总是觉得时机不成熟没有详细学.现在打算好好看一个了~只是最近比较忙.不知道进度如何.还是决定开个帖子鼓励下自己.希望这次不要像Android移植遇到那么多的困难

去图书馆借了本书<<嵌入式可配置实时操作系统eCos>>(第二版).下光盘慢的要死.于是打算先自己装个Cygwin配置下.按照官方建议:
Choose a download source: Install from Internet
Root directory:C:\cygwin
Install for:All Users
Local package directory:C:\cygwin-pkg
Internet connection:Direct Connection
Download site:
Select packages:In addition to the packages which are installed by default from the Base category, it is essential to install the following packages:

gcc4, libexpat1, libmpfr1, make, patch, sharutils, tcl, wget

Click once on the View button to select the Full view and then click once on the rotating arrows symbol against each of the above packages to select them for installation. This will also result in the automatic selection of a number of other packages on which the selected packages depend.
Create icons:

这里要注意.书中P25 对软件包的选择过于残暴.估计好几G,看来着本书也有点坑爹糊弄事.
另外,推荐的包中只有gcc4(1KB)而没有gcc4的C++编译器.不知道能不能用..

安装配置完之后启动一个bash来下载和安装eCos:
We recommend that eCos is installed to /opt/ecos where it will be accessible by all users. This may require installation by a user with suitable privileges. First, download the eCos installation tool by using the following command at a bash prompt:
The installation tool may then be invoked as follows:

    sh ecos-install.tcl
The installation tool will present a list of mirror sites from which the software may be downloaded. For best results, please select a mirror site in your own geographical region. The tool will then prompt for an installation location. Finally, the tool will present a list of pre-built GNU toolchains available for download. Select each toolchain you wish to download by entering the corresponding number. When all required toolchains have been selected, enter q. Downloading and installation of the software will then commence.

注意下载点有一些需要代理.不行的话就重新来 换一个.

之后就可以很顺利的完成GUN和eCos的安装~

网友:
楼主打算在哪个硬件平台上来搞ec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想结出个真正的操作系统.uCOSII(I)和linux之前都草草的看过一些.总是觉得时机不成熟没有详细学.现在打算好好看一个了~只是最近比较忙.不知道进度如何.还是决定开个帖子鼓励下自己.希望这次不要像Android移植遇到 ...
楼主你写的操作系统里面要不要有虚拟内存管理单元和文件系统呢,如果要用到MMU的话,就很复杂了。

ecos我之前也了解过但没用过,目前在ARM7上我也写了下自己的简单操作系统,调度器和简单信号量也都做好了。我也想试着用一下ecos,楼主咱们可以一起讨论一下操作系统的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Vm虚拟机吧.或者手头有块OMAP3的板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没打算自己写操作系统

只是想了解下.用一下多线程和TCP/IP

网友:
上次装完以后遇到了缺少dll的问题.查了一下是因为有一个问题快照没有看..
http://ecos.sourceware.org/ml/ecos-discuss/2012-04/msg00031.html
替换了新的configtool.exe没问题了.配置工具可以在cygwin中正确启动.但是不能在windows下启动.还是报错缺少cygwin1.dll 包含这个dll的路径C:\cygwin\bin已经被添加到系统路径还是不行..这个很郁闷.

另外看了下编译好的支持器件列表没有OMAP3或者STM32之类比较熟的.看来没事还是得装个Vm虚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