淌了一大堆口水,测了一下我的DS18B20

楼主:
比我的无线运动手表低1.5到2度,搞不清哪个准
没办法,含在舌下,测了一下,可悲的是,两只温度计读数也不很一致

单片机显示DS18B20温度为36.31度
两只温度计分别为36.75和36.95

网友:
晕,又看了一下无线运动手表的相关数据,也来手表里的传感器的温度准确度误差范围是正负2度,分辨率是0.5度,我把分辨率当成准确度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1、DS18B20精度+-0.5°。
2、假设你的两只温度计都不准,咱们取个 平均值,36.8°。(很不科学啊)
3、那你的DS18B20其实还是蛮准的啊,36.31°+0.5°=36.81°。

以上言论除第一条外纯属乱扯。切勿认真。

网友:
楼主的测量值没问题,在18b20的精度范围内,体温表也是准确的。

网友:
校准NTC还没有完呢

每到间隔0.5度蜂鸣器鸣叫提醒手工记录NTC阻值
怎奈温度不全呀,通过杯中的热水缓慢降温测得25度以上的,以下的正通过自然气温测,有时候跑出去漏记,即使如此,现在的气温几度的温度是没法测全了,只能通过曲线拟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