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5.2可以烧写程序到MSP430上吗?

楼主:
紧急求助:

     我之前没有用过CCS系列的软件,最近因为工作的需要才用到这个CCS5.2,仿真调试程序基本上已经通过了,但是发现脱离调试器后却不运行程序,这个仿真器却没把程序烧写到MSP430里面去。我怀疑这个debug只是仿真程序,不下载程序到MSP430里面。

     所以想问一下这个CCS IDE是不是不支持烧写程序到MSP430中,如果支持应该怎么操作,需要设置什么,支持MSP430G2210这款芯片的烧写吗?

    如果不支持,应该用什么软件往MSP430G2210里面烧,Lite FET-Pro430 Elprotronic可以吗?我装了一个v2.6版本的,但是却发现里面支持的是F系列的,什么F1XX,F2XX,F4XX,F5XX,F6XX,就是没见G的,是不支持还是说需要设置呢?是不是版本号低了呢?

    另外手上用的仿真器是MSP  EXP 5529,是不是这个仿真器不支持烧写程序呢?如果不支持,应该用哪些烧写器是支持MSP430G2210的呢?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的

你确信是可以的吗?

网友B:
用IAR环境,lanchpad的仿真器,可以烧写MSP430F5510。CCS我的电脑装了,用不了,win7系统,编译总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IAR环境,lanchpad的仿真器,可以烧写MSP430F5510。CCS我的电脑装了,用不了,win7系统,编译总报错!
谢谢你的回复。
IAR for MSP430我倒是比较熟悉的,对应的仿真烧写器也都有,只是之前连不上MSP430G2210才用的这个CCS,下午再回到IAR平台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CCSv5仿真就下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按照图片中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Sv5仿真就下载啊

仿真时下载是不是只是下到RAM中呢?我下午再试试这个CCS吧。

网友:
谢谢网友们的热心回复,问题已解决。

CCS5.2是支持烧写的,在debug时是直接烧写到片子中的。

我得出不能烧写的原因是,关闭了CCS IDE环境,然后重新上电目标板,但是没有把调试器和板上的连线断开(线不是很好插,有点偷懒不想拔),突然想起来这样其实是有影响的。现在又试了下,果然是连着调试器,调试器虽然不上电,但是程序不跑了,拔掉调试器,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了。这样类似的情况,在ARM、AVR、AVR、PIC上也应该会出现的。

网友D:
430的话个人觉得还是用IAR吧,CCS编译和下载都死慢。

网友:
引用 网友D:
430的话个人觉得还是用IAR吧,CCS编译和下载都死慢。

CCS是要慢一些,不过还好。感觉到和IAR比,调试加断点很不方便,另外有一点感觉不好,容易优化过头。我写了个延时函数,居然直接给优化掉了不调用,也不提示我,结果在调延时参数时,发现怎么改参数都无效,才发觉是这个问题,关闭了优化才正常了,难道默认的优化等级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吗,IAR、ADS、keil啥的编译器默认的优化等级都不容易出现这样的问题吧。

网友:
虽然帮不上忙,但是看看,有经验可以借鉴,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于你说的优化延时函数的问题我今天也是遇到了,我使用的是430的本征函数“__delay_cycles(n)",当n值太小时,在调试代码的时候就会被跳过不执行,如果n值大一点的话,是没有问题的。
我猜想n值小时,被跳过的原因应该是因为CPU执行下一条指令的时间要大于这个延时的时间,所以给跳过了,我是这样想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没有使用本征函数,没听说过这个,我是自己写的延时函数。无论表示延时时间长短的n值怎么变化,都是一样的效果,直接被优化掉,直接跳过本函数的执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可以去百度一下这个本征函数“__delay_cycles()",作为延时的话,这个还是相当精确的

网友:
希望中移动电源哈哈

网友:
在开始建立工程的时候有没有选择对应的芯片呢

网友:
我也遇到了 调试无法下载到Flash的问题 楼主的意思是不通过USB供电么?用别的电源?

网友:
我也遇到了 msp430g2553 无法下载到flash断开仿真器就不能用。 请问怎么设置 c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