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荷泵 反相电压

楼主:
准备用PWM电压反相器做出-Vin的输出,按照网上的例子用multisim12.0仿真了一下,发现每次都得到约-2*Vin的电压,求大神指导~~
电路图如下所示:

用函数发生器模拟PWM信号,输入输出如下:

把电压改成3.3V之后:

试着更换频率:

更改占空比发现结果相同。
看了一些其他帖子,发现这种电路一把产生的都是-Vin才对。我想得到-12的输出,如果有其他简单点的可以产生-12V的电路,也请大神们告诉我~~~~

网友:
见过这样的电路介绍,软件模拟不出来?实际搭建一个电路试验一下。

简单的产生正负电源的可以用其他方法

网友:
看看这两个电路就行,简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洞洞板搭了一个,pwm芯片RT8810B拉出来的信号,电容试过22uF、47uF、10uF、4.7uF,肖特基二极管是BAT54S,出来确实在-23V左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外,发现把图中的C1去掉,输出就是-Vin了。但是实际中的二极管坏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产生正负电路的比较多,555也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从X宝上买的ICL7760A,明天到,到时候继续试。

网友:
要用BAT54S,是双串联肖特基二极管。
C1不能去掉。当PWm信号正时,它为C1充电。BAT54S下面的二极管为正向,将端子连接到地。当信号为负时,使BAT54S上方二极管正向,将C1中的电送至C2。

这种电路软件不知道能否模拟,没有试验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就不能在输入用两个1K电阻分压产生6V的脉冲信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到问题了。函数发生器选择振幅12时,产生的是-12到+12的方波,所以才会出现输出是-2*Vin的情况。

网友:
回复 楼主:

这个电路只能产生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