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EXP430F5529上缺少的LED背光元件TPS75105DSKR

楼主:
 SEED-EXP430F5529上缺少的LED背光元件U5是TPS75105DSKR SON(DSK)封装。TI有这个样片可申请,不知焊上去LED背光就可用了?

网友:
估计厂家为了节约成本才没焊接,找个焊上去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可以把触摸板的LED换成蓝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