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做驱动?

楼主(2013-03-05):
用什么做驱动?
向大家请教一个问题:最近使用功率很小的振荡芯片LTC1966产生了约2KHz方波,若要接上需十几mA电流的电感性负载,应该采用什么方式来驱动为好?使用运放做成的跟随器可不可以呢?还是用三极管?有什么利弊?
三极管

网友A:
要带上大负载,需要加功率放大。2K的频率、十多mA的电流,普通管子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版主!因为电路大都用的是运放,工作在正负电源下,如果用运放做成的跟随器能不能行呢?有什么弊病吗?

网友A:
回复 楼主:
大功率运放可以,但很贵。
三极管才几个钱?它可以标到“最高结温175度”,IC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次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