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ED-EXP430F5529到了,但上电不显示

楼主:
SEED-EXP430F5529到了,但上电不显示,重新下载,还是不显示。是我不会用还是中奖了???

网友:
屏肯定是坏的

网友:
哦不对屏是好的,看错了

网友:
这个你看下附录

SEED-EXP430F5529 用户指南.pdf

网友:
电源有几种揭发,楼主请看用户手册

网友:
你照的照片太反光了,看不清

网友:
楼主!可否电源开关选择错了?

网友:
LZ可以用电池供电试试,用电池开关不管在哪儿都能用

网友:
LZ别急,看下电源是不是接对了,很多选择方案。

网友:
电源跳线是对的,用MSP430_USB_Firmware_Upgrade_Example_1_1_4烧固件时总是烧一半就崩溃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那个网上下的光盘资料里的MSP430_USB_Firmware_Upgrade_Example_1_1_4烧固件会挂掉,从TI官网重新下最新版的吧

网友:
楼主用的是JTAG一方的供电线,板子供电时,---在不改动板子原设置时,只能在另一侧的USB插座上供电

网友:
请问这个烧得是什么的固件?重新下载了MSP430_USB_Firmware_Upgrade_Example-1.2.1-Setup.exe,安装时就出错,这个世界肿了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XP兼容模式再装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P430_USB_Firmware_Upgrade_Example-1.2.1-Setup.exe这个烧固件的程序
MSP-EXP430F5529_UE-1.30.00.00-Setup.exe这个是固件,装完后在安装目录里有的~

网友:
谢谢nwcheroes,MSP430_USB_Firmware_Upgrade_Example-1.2.1-Setup.exe安装上了,也可以用了,但第一次连接时,发现设备后,我把S4松开了,后面就再也找不到设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拨到LDO,打开软件后,先按住S4,再连USB,一下就能识别到了的,后面松开S4也行的

网友:
恩,步骤没错,现在再也找不到设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就不清楚了是怎么回事了。。